华为HD4850改可调电源0-100V/0-50A

楼主(2023-11-08):
岁数大了没事干,闲逛废品站看到一台华为HD4850机,看成色还可以,就想到用来改装可调电源,于是就花了50元买了回来想改可调电源。。。。用了二天时间还就改成了。。。上图看改装过程。。。。

楼主:
继续上图吧。。。。

楼主:
继续上改装图吧。。。。

楼主:
至此全部改完。。。大家有兴趣可以参考我的改造。。。

网友A:
这是几个意思?

网友B:
这个电源体格好,改成数控的更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几个意思?

闲暇用华为HD4850改可调电源。。。纯属无事瞎玩。。。请您不要见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源体格好,改成数控的更合适

纯属玩,就不研究数控板了,电压我试了一下还可以高,但是电流就不稳定了,故把电压最大调到100V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源体格好,改成数控的更合适

这个微调可以把电压往高调

网友:
老先生高手哇!能把改制步骤谈详细一点就好了

网友:
这个和hd4825区别大吗?怎么感觉你改的方案好复杂

网友:
改成可调的用处就大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