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TP link (TL-AP1208GC)平板吸顶式AP自带胖瘦模式不止DC12V还可以POE供电

楼主(2023-11-08):
TP link (TL-AP1208GC)平板吸顶式AP自带胖瘦模式不止DC12V还可以POE供电

TP link 平板ap自带胖瘦
如题,功能模式挺多,单位解散拆的
感觉家庭用这种太夸张了,故拿出来转让。。

网友A:
16800加元 多少钱?16800加元 多少钱?16800加元 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800加元 多少钱?16800加元 多少钱?16800加元 多少钱?

什么加多少钱?机箱电源吗?
如果要机箱运费也要增加哦,可以考虑本地自购机箱。

网友B:
他是咨询。16800加元等于多少RMB~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他是咨询。16800加元等于多少RMB~

好吧,我以为是加多少钱。。
是家元吧。。
论坛交易手续费是3%  就是504
提现手续费是5%  16800-504  后得814
到手15492 ,大概155元

网友C:
是主板集成显卡,还是CPU带核显?是不是SATA3接口?

网友D:
这主板比我这款强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主板比我这款强多少?

你这个就是U好,可以考虑换主板吧,搞个B75以上的。
如果弄个4槽就弄4根4G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主板集成显卡,还是CPU带核显?是不是SATA3接口?

额,好像主板自带,我看我的电脑属性还在纠结为什么内存没有减少,显示是8G内存
sata接口没注意啊,
具体您搜这个主板型号看看?
H81M-S2PH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这个就是U好,可以考虑换主板吧,搞个B75以上的。
如果弄个4槽就弄4根4G ...

感谢,公司电脑不折腾,内存条还是从公司其它旧电脑上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谢,公司电脑不折腾,内存条还是从公司其它旧电脑上拆

嗯,自用的可以升级下,U不错,你可以考虑把U A回来

网友E:
这机箱我买过,质量相当差,硬盘要拆前塑料壳才能装上...

说实话这鸡鸡性能不差啊,为毛出???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机箱我买过,质量相当差,硬盘要拆前塑料壳才能装上...

说实话这鸡鸡性能不差啊,为毛出??? ...

手里还有一台B75,想留B75或者H81自用,女儿才2年级,可能也用不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机箱我买过,质量相当差,硬盘要拆前塑料壳才能装上...

说实话这鸡鸡性能不差啊,为毛出??? ...

原来前盖可以装硬盘,我以为就底板装硬盘来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原来前盖可以装硬盘,我以为就底板装硬盘来的。

你没看到前面有些洞洞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没看到前面有些洞洞么...

刚特地去看了一下,确实恶心,是卡扣的,虽然有空间,但好像又没用的样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特地去看了一下,确实恶心,是卡扣的,虽然有空间,但好像又没用的样子。。 ...

麻烦其实还好说,主要是铁皮太薄质量太次,我买回来就后悔了...

网友:
内脏挺新的,就是机箱一般般

网友:
摩尔定律太可怕了。当年光买i3-3240都花了近600块。现在4代套装才100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