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笔记本主板通电后不开机

楼主(2023-11-08):
宏基笔记本电脑主板通电后主板发出滋滋电流声,是电感问题吗?应该怎么办?
照片拍摄技术不是很好,参考看看!

网友:
这板子一看就是acer的风格,通电有滋滋响声首先考虑是哪一路电感发出的,检查有没有短路情况。再考虑通病,比如大电容老化失容。好像待机部分的5伏3.3伏电容容易老化,先查查换换,也许就有惊喜

网友A:
什么型号的笔记本?具体故障现象?已知的检测信息?这些都没有,神仙也难帮呀!

网友B:
太难了。一点基础都没就更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型号的笔记本?具体故障现象?已知的检测信息?这些都没有,神仙也难帮呀! ...

型号等我找一下,主板被我拆下来用亚克力板改成下载机使用了。我记得以前有检测软件测试的截图。迟点再发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难了。一点基础都没就更难

就是难搞才发论坛求救的,哈哈!

网友:
还是找人看看吧,别在弄出别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型号的笔记本?具体故障现象?已知的检测信息?这些都没有,神仙也难帮呀! ...

Machine                                Acer - Aspire 4743
        Operating System                Microsoft Windows 11 专业版 (64-bit)
        Memory                                4 GB
        Processor                        Intel(R) Core(TM) i3 CPU       M 380  @ 2.53GHz
        Motherboard                        Acer
        Video Cards                        Intel(R) HD Graphics
        Monitors                        @monitor.inf,%laptop1024x768x60.devicedesc%;Digital Flat Panel (1024x768 60Hz)
        Hard Disk 1                        Generic- Multi-Card USB Device (0 Bytes)
        Hard Disk 2                        IM3D L06B B0KB (100.0 GB)
        Network Card                        Qualcomm Atheros AR8151 PCI-E Gigabit Ethernet Controller (NDIS 6.30)

网友C:
拷机 看看哪个冒烟 基本上就是坏了 ,拷机 看看哪个冒烟 基本上就是坏了 ,拷机 看看哪个冒烟 基本上就是坏了 ,拷机 看看哪个冒烟 基本上就是坏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拷机 看看哪个冒烟 基本上就是坏了 ,拷机 看看哪个冒烟 基本上就是坏了 ,拷机 看看哪个冒烟 基本上就是坏 ...

沒有冒煙,严重发热也没有

网友:
你问我,我也不知道,我就是帮忙顶贴,凑热闹。

网友:
你这情况还是赶紧送修吧

网友:
看视频的维修大佬们都是 拿 热成像 看哪个原件发热 就换掉

网友D:
找人修才是王道...

===================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人修才是王道...

老爷机主板,还是自己修修就好,维修费补点钱,可以买新了。哈哈!

网友:
老老实实,找找线路图,跟一下线路,测测几个主要电压。

网友:
寄给b站笔记本维修厮吧,看你这基础不适合自己整

网友E:
有没有稳压电源,用稳压电源接通开机看看电流多少,开机电流正常的话,基本可以排除供电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没有稳压电源,用稳压电源接通开机看看电流多少,开机电流正常的话,基本可以排除供电问题。 ...

没有可调电源。我打算放弃了。以后拆内存和cpu 固态硬盘备用好了。谢谢坛友解答

网友:
来看看好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