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米家电子温湿度计PRO无损改外置7号电池供电

楼主(2023-11-08):
米家电子温湿度计PRO内置的2节CR2032纽扣电池也就用一年,买的一版松下电池用完就不想买,准备给它改用2节7号电池。

7号电池粗细盒长度很合适,能躲在脚撑的三角间隙内。

全拆开

电池的总长控制到100mm以内,中间空开一段避开脚撑。

2节7号电池用镍带点焊串联起来

为外观协调,外部套上白色热缩套管

电池座引出正负引线,引线采用耳机线,线够细有牢度。

从2个角落处引出

3M双面胶固定,焊好正负极。

外观不突兀,以后更换电池也方便。

网友A:
估计可以几年不换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可以几年不换电池

7号南孚干电池的容量一般在1000mAh左右,松下CR2032的容量在100mAh左右2节一起用的算它200mAh。预估能顶5年。

网友:
看起来很高大上的感觉。

网友B:
里面用的是啥型号的传感器芯片?

网友:
废物利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里面用的是啥型号的传感器芯片?

瑞士 Sensirion 高精度温湿度传感器 SHTC3(精度:±2 %RH and ±0.2 °C)

网友:
美观与实用兼顾,搞的挺不错的

网友:
有创意,动了脑筋

网友C:
电池怎么固定?不固定容易搞断线啊。

网友:
的确有创意

网友:
用上了点焊机。
我估计会用电池盒,方便换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怎么固定?不固定容易搞断线啊。

贴上2条3M双面胶

网友:
改一节电子烟电池,没电了冲下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上了点焊机。
我估计会用电池盒,方便换电池。

预估能5年以上,没必要用电池盒。

网友:
类似的我也改过,2秒刷新温度计,纽扣半年没电,改成5号电池外置。

网友:
我想,用两节可充电2032,然后采用太阳能板补电的方式,会不会更加和谐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