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改造理发推剪,给线圈串联二极管是否有影响

楼主(2023-11-08):
疫情期间理发不方便,买了一个推子自己家人相互理发,使用中发现电磁铁的衔铁往里调一点,吱吱响,把衔铁往外调一点力度太小,夹头发,拆开推子,感觉也没啥可调整的地方,相当人的认为加一个二极管半波整流,应该好点,说干就干,找了一只1N4007串联在线圈上,再试机,推子的振幅明显增加,把衔铁往外调了一点也不吱吱响了,也不夹头发了,使用体验明显改善。

由于不是学电子的,对一些理论计算一无所知,也没有仿真软件,问题来了:线圈串联二极管(半波整流)以后,对电流有啥影响?电流会增加呢还是会减少呢?
不加二极管时振幅小,我觉得是由于电磁铁的衔铁配合弹簧自有频率太低,原来50Hz的市电衔铁震动频率应该是100Hz,衔铁跟不上100Hz的变化,导致振幅小,改成半波整流以后,负半周不受力了,可以充分回弹,振幅增加,不知道理解的是否正确

网友:
个人认为这个方法不可取,几十年以前理发店用的就是这种220V交流供电的电推子,他的原理就是220V交流电给一个线圈通电,产生50赫兹的振动,电感负载适合交流电供电,串联了二极管就相当于半波整流供电了,由于没有滤波电容的存在,还不能说是纯直流供电,但半波供电电流也会增大,功耗也增大,工作时间长了会把线圈烧了。把电磁铁的衔铁往里调,吱吱响,振动会很明显,是清理推子上积累的头发用的,把衔铁往外调到刚好响声消失的时候才是正常理发的状态。

网友A:
电磁铁原理,结构跟老式电铃一个样,现在还有这种货?别说家庭使用,印象里理发店基本都用无线充电式的了吧。
好像地下室里还扔着一个这样的,记得是天津产的飞箭牌,买了有30多年了吧。30多元买的,当时也不算便宜了,想着给孩子理发用,但没用几次就丢掉一边吃灰了。考虑到安全问题,当时特意买的36V安全电压的,自己又配了个专用变压器。看到楼主这帖子,想起那个大铁疙瘩工频变压器应该还有得玩,抽空翻出来看看还行不行。

网友:
我买的双箭的,老牌子,一直用的正常

网友B:
通用就行吧,加二极管应该是振动频率减半了,长时间会不会极化就不知道了。

网友:
好像废旧仓库里 也有一个同款

网友C:
加二极管交流变直流还会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二极管交流变直流还会振动!

一个二极管,半波

网友:
都说飞利浦好你要买双剑

网友D:
你这220V插电使用的?还是充电的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220V插电使用的?还是充电的方便

充电的也买过,飞科的,里边的电机的电刷就是一个薄片,用了两年坏了,才想起来买个电磁铁的,结果发现电磁铁的也不太好用

网友:
我估计是半波后负电压部分没有了,全靠弹簧力,而半波全是正电压部分所以力度再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用就行吧,加二极管应该是振动频率减半了,长时间会不会极化就不知道了。 ...

原以为振动频率应该没变,现在一想好像变了,原来频率应该是100Hz的,现在成了50Hz的了

网友E:
加一个不是变100Hz,只有25Hz。整流变成脉冲式回弹时间足够用起来感劲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加一个不是变100Hz,只有25Hz。整流变成脉冲式回弹时间足够用起来感劲大。

一个100Hz,一个50Hz吧

网友:
这种推剪不如现在那种电机加陶瓷刀头的好

网友:
以为这种推子已经消失了,没想到还能买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磁铁原理,结构跟老式电铃一个样,现在还有这种货?别说家庭使用,印象里理发店基本都用无线充电式的了吧 ...

现在还是这个价格... 用了10多年了

网友:
变压器串二极管没冒烟那可是太幸运了。赶紧拆了吧。

网友:
前一阵儿维修过一个类似的电推子,剪发不顺主要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定刀安装不到位,还有一个是推力和上刀压力调节不到位,调推力也就是调振幅,是用配送的一字螺丝刀片调节侧面的胶木大螺丝,调到爆响,然后回调到不响,这个位置就是推力最大的位置,上刀压力是调节背面一个圆孔孔内的螺丝,一般是调到剪发顺利就行,不要拧太多,要半圈半圈的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