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MBO的遥控器拆完即丢

楼主(2023-11-08):
MBO的遥控器拆完即丢

主要也用不到,好像又没合适的空调可以使用。。也不是通用的空调遥控

网友A:
高低得淘个空调回来配一下它啊。

网友:
拆几个零件过过瘾。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低得淘个空调回来配一下它啊。

您的意思就是捡了个遥控器配了一台车。。。???

网友:
没见过这个牌子

网友B:
第一次听说这个牌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听说这个牌子

我怀疑是加装的外板,就是空调主板坏,更换的通用型主板。

网友C:
也是日立系统,和美的空调的遥控通用。

网友D:
这个已经腐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已经腐蚀了?

是的,其实电路板绿绝缘有点烂,电池弹片处理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是日立系统,和美的空调的遥控通用。

那我都丢了你才说

网友:
电池漏液把遥控器搞坏了?

网友:
这个外形和海尔空调的遥控器一样的

网友:
都长铜绿了,应该是漏液造成的腐蚀。

网友:
留用,没啥问题

网友:
电池片锈蚀了,处理一下再配台空调

网友:
美博的遥控器,修一下,挂咸鱼啊

网友:
美博空调质量对得起价格

网友:
我家海尔空调同款模具

网友:
遥控有了,就看空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