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三无”润达6v充电器,儿童车配套的。

楼主(2023-11-08):
找到一个儿童车的充电器(6v,500ma),就是一个三无产品,老铁们看看这个玩意材料可以吗?相比现在的充电器肯定简单多了,但是很耐用。

另外这个破玩意插电就滋滋响,但是可以正常充电,是哪个东西在响,不会爆炸吧。

网友A:
这是一个最简单的rcc开关电源,可能是某个元件性能改变导致开关电源的震荡频率变化,进入人耳可听见的范围。这类电源安全隐患比较大。

网友B:
山寨充电器,做工有些差。插电就滋滋响,可以使用热熔胶固定一下变压器;用101之类的快干胶也可以,不过用的时候注意用量,只粘变压器边框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山寨充电器,做工有些差。插电就滋滋响,可以使用热熔胶固定一下变压器;用101之类的快干胶也可以,不过用 ...

哥俩好胶水粘上了,没用,估计是哪个原件老化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个最简单的rcc开关电源,可能是某个元件性能改变导致开关电源的震荡频率变化,进入人耳可听见的范围 ...

估计是哪个破原件完蛋了

网友:
不敢用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