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拆固态做U盘之一 ——————IS903篇

楼主(2023-11-08):
拆固态做U盘之一 ——————IS903篇

拆了8片NW702的美光MLC闪存芯片。
自己翻出正好有一个3267AE和IS903的套料,这个是IS903的,贴了2片总计32G

网友A:
我有一个inter的180G固态硬盘,找不到盘了,能重贴吗

网友:
我有2个同型号旧手机。8g的能不能做一个16gu盘

网友B:
我觉得颗粒容量太小,浪费这板子了...

网友:
多少钱,做个32G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颗粒容量太小,浪费这板子了...

板子也是原来扔着的,这次找啊找的找出来的。

网友C:
双贴的903怎么显示的单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双贴的903怎么显示的单通道?

那张图是我贴1片时候截图的。16G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张图是我贴1片时候截图的。16G

不是兄弟,是第一个图。显示2ce单通道,32G……你看看是不是第二个ce在第一通道的第三ce上…不知道双贴1ce是不是需要跳线,

网友:
浪费板子啊

网友D:
得颗粒容量太小,浪费这板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得颗粒容量太小,浪费这板子了..

哈哈,没这颗粒,板子也是扔着的,正好拿来先用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兄弟,是第一个图。显示2ce单通道,32G……你看看是不是第二个ce在第一通道的第三ce上…不知道双贴1c ...

3267AE也是这样显示的。你看看我另一个帖子。SM3267AE只支持单通道。

网友:
高端 不懂就帮顶把!!

网友E:
不错,不知道磨损咋样

网友:
大的U盘才有用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错,不知道磨损咋样

不知道,反正urwtest_v18跑了暂时没问题。先用着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个inter的180G固态硬盘,找不到盘了,能重贴吗

能,不过都是海力士颗粒,有点慢,速度腰斩,如果是2dtlc颗粒,只能贴917,更慢

网友:
还是换3267吧,容量小,速度也不快,委屈903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能,不过都是海力士颗粒,有点慢,速度腰斩,如果是2dtlc颗粒,只能贴917,更慢 ...

Intel的固态硬盘到底能不能开卡,怎么找不到相关的工具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