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请教,MSP430G2553有没有类似EEPROM的空间可以存储用户数据?

楼主(2023-11-08):
使用MSP430G2553单片机,想存储一些用户数据,
请问该单片机有没有类似EEPROM的空间?
或者,需要存储用户数据的时候,
只能从程序空间中划出一部分,然后对这一部分进行Flash擦除、读写?

网友:
MSP430G2553
正在供货
具有 16KB 闪存、512B SRAM、比较器、UART/SPI/I2C、计时器的 16MHz MCU
https://www.ti.com.cn/product/cn/MSP430G2553

网友A:
用这片 图啥呢。。。TB看到价格也不便宜
开发不像atmega能用arduino简单
价格不如一众 xx32 便宜
资源和性能还 拉胯

网友:
ti的芯片一般没用eeprom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这片 图啥呢。。。TB看到价格也不便宜
开发不像atmega能用arduino简单
价格不如一众 xx32 便宜

估计都是因为很多墨水屏上用这个芯片才会有人玩这个芯片。

网友A:
啊 这。。。大多数人不都跟风做 8266 的墨水屏显示么
如果只是为了废物利用也没这个必要,毕竟研究这玩意花的时间比打个新板子焊接要复杂的多了,除非有开发这个片的经验
得不偿失啊,真要想记录点东西,搞个 I2C 的8脚存储就足够了连接上随便飞2个线,这片应该有多余的引脚,不用硬件的 I2C,2个IO也够驱动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啊 这。。。大多数人不都跟风做 8266 的墨水屏显示么
如果只是为了废物利用也没这个必要,毕竟研究这玩意花 ...

就我个人视角而言,玩同样的墨水屏电子价签段位不同玩法就不同,大神级别不用拆壳直接做基站无线控制墨水屏的显示,高手级别玩家拆出控制板读出430里的固件后再编程驱动430控制墨水屏显示,低端玩家不但要拆出驱动板还要拆除430芯片而后在430的焊盘上引出接线连接esp8266小板子或其他单片机板子来驱动墨水屏,最简单的玩法则是用别人分享的资料焊驱动板、单片机而后烧入固件来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