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一把劣质多功能螺丝刀

楼主(2023-11-08):
以前买工具箱附送的一把螺丝刀放了好几年都生锈了,批头看似好几个不过都是一字和十字的还有一个玻璃刀头。

网友:
能用就好了。

网友A:
可能是材质原因,之前一个标注crv的螺丝刀也有锈迹

网友B:
除了镀镍的螺丝刀,其他都会生锈。贵的便宜的都一样

楼主:
不能用了,现在塑料老化了一拧就把轴都拧脱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材质原因,之前一个标注crv的螺丝刀也有锈迹

和环境也有关因为我住的地方靠近海边空气比较潮湿所以不少工具都生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了镀镍的螺丝刀,其他都会生锈。贵的便宜的都一样

我一般都是买便宜货大多是三十元以下的因为我住的地方靠近海边空气比较潮湿所以不少工具都生锈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一般都是买便宜货大多是三十元以下的因为我住的地方靠近海边空气比较潮湿所以不少工具都生锈了。 ...

打蜡或者涂点油看好使不???

网友D:
居然还带个玻璃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蜡或者涂点油看好使不???

之前铁钳生锈卡住就涂过润滑油但是还是会生锈的而且容易沾到其他工具所以现在也基本不涂润滑油了。

网友E:
工具重点在于用上它……

网友F:
无牌产品凑活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铁钳生锈卡住就涂过润滑油但是还是会生锈的而且容易沾到其他工具所以现在也基本不涂润滑油了。 ...

涂啥润滑油啊,我觉得涂那种容易渗透的好一些,比如柴油,点一滴半滴的就够了,能自己渗还不会到处流...

网友G:
玻璃刀好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居然还带个玻璃刀

还没有使用过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工具重点在于用上它……

是呀,工具用坏比放坏更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无牌产品凑活用

不能用了,现在塑料老化了一拧就把轴都拧脱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玻璃刀好评。。。。。。

现在塑料柄老化也只有那把玻璃刀也许还有点用处。

网友:
推荐数码之家的2X合一

网友:
我以前也有一把,好多年了,现在只怕是找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