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哪位朋友知道我这个万用表在测量220V电的时候不显示,哪里出现的问题呀?

楼主(2023-11-08):
哪位朋友知道我这个万用表在测量220V电的时候不能正常显示,只显示6,其他功能都正常,不知哪里出现的问题?哪位朋友知道?深表感谢,

网友:
你指哪了???

=====================

网友:
起码要有个测试的方向,发一张测试图片,你这样搞,谁知道你怎么测的,

网友:
完全小白的话,万用表不建议修了,便宜货几十块钱就能买到

网友:
你这是二极管档,测220V直接烧表了吧?

网友:
档位错了

这是蜂鸣档

网友:
楼主家的电压比较高呗!

网友A:
交流 200V 档和 750V 档 都不显示?用一节电池 测测,看直流档正常不正常再说

网友B:
表没显示说明没电,所以原因是停电了。

网友C:
楼主你是用图片上这个档位测的220?那你还是趁着双11再去淘一块吧.

网友D:
直接换吧 没多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交流 200V 档和 750V 档 都不显示?用一节电池 测测,看直流档正常不正常再说 ...

测量一节干电池可以正常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表没显示说明没电,所以原因是停电了。

还是你最聪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换吧 没多钱

自己修好了不是有成就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是用图片上这个档位测的220?那你还是趁着双11再去淘一块吧.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楼主:
改过来了

网友E:
能测干电池说明表头部分没问题,那么就要从交流转换部分去找问题,可能是耦合可能是连接可能是转换。这里面最容易出问题的一个是刀盘一个是运放。剩下都是电阻电容。

网友:
测量220V电的时候显示6

这么6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测干电池说明表头部分没问题,那么就要从交流转换部分去找问题,可能是耦合可能是连接可能是转换。这里面 ...

说的我一头雾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