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金属探测仪的资料图纸有没有人有

楼主(2023-11-08):
途径也行,价格好谈

网友:
https://hackaday.io/project/182876-homemade-high-sensitivity-metal-detector

该金属探测器由于采用了石英晶体振荡器和差频信号乘法器,使得电路稳定且极其灵敏。该电路虽然使用了五颗IC,但成本很低(30元左右),其使用效果并不亚于几千元的进口产品。该机可广泛应用于考古、军事等一些小型金属物体或长距离、埋藏深度大的金属物体的检测。

电路设计原理:原理见下图。

由IC1、CD4011B和Ll及相关元件构成感应振荡器,RP1是频率微调电位器。IC1的三个与非门组成电感振荡电路,IC2的三个与非门和晶体组成本振电路。本振信号与感应信号在IC1的与非门中存在频率差,从IC1的⑧脚输出差频信号。由于拍频较低,特别是微小金属物体引起的频率变化很小,如果直接听拍频信号,很难在耳朵中反映出来。因此,可以将差频信号相乘,以满足人耳辨别频率变化的要求。由于IC3 CD4046B锁相环电路与IC4 CD4017B十进制分配电路构成多级可调倍频电路,调节范围为1-9倍共9档,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差频信号从CD4046的14脚输入,倍频信号从④脚输出,再通过音量电位器RP2送至IC5(LM386),放大后输出到扬声器或耳机发声。

制作要点:L1采用0.45mm漆包线,绕成直径60cm的线圈,匝数为30,电感量约为1.2mH。JT可选用彩电用400-500kHz晶振,VD选用MV2105,C1~C6可选用云母或黑点陶瓷电容即可满足要求。首先,调节Cl和RP1,使IC1⑩引脚的输出频率与IC2⑩引脚的输出频率相同。此时IC1(11)应无频率输出,耳机内应无音频。可以使用 1x9 开关选择倍频器档位。倍频数的选择,一般金属物体越小、深度越大,倍频就越高,反之,金属物体越大,倍频就应该越低。

为了避免外界干扰,应选择耳机以获得更好的效果。电路可安装在塑料盒内,耳机插座安装在手柄上。

网友:
有没有坛友仿制成功

网友:
晕,上面的文章是国外找到的,看到翻译里面(30 yuan)感觉像是国内的,找了一下还真是,立创开源广场的,这就很方便了,直接打板做吧:
https://oshwhub.com/lhb6857/DIYgao-ling-min-suo-xiang-huan-j

网友:
坐等坛友做一个样本探测器,至少可以探测地面一米以下的金属物体,那样就可以到处寻宝了,大家都懂得。

网友A:
问一下金属探测仪是通过线圈电感值的变化引起频率漂移来探测的吧,那怎么能探测非磁性的金属物体?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一下金属探测仪是通过线圈电感值的变化引起频率漂移来探测的吧,那怎么能探测非磁性的金属物体?
...

好像只要是金属的就行,不一定需要磁性,就像铜没有磁性但是在变化的磁场里一样能感应出电流,感应出的电流又会形成一个新的磁场:
https://wenku.baidu.com/view/800 ... 88d0d232d43c33.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一下金属探测仪是通过线圈电感值的变化引起频率漂移来探测的吧,那怎么能探测非磁性的金属物体?
...

有仪器测非金属的,好像是声波探测,机器很大,采矿用,违法

网友:
地下的东西都是国家的,你们想干吗?都给你们捉起来挖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