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排线座拆坏了怎么弄

楼主(2023-11-08):
拆坏了 排线座49脚的 有卖50脚的 这样能使用吗

网友:
50pin的可以换,只要间距一致就行

网友:
间距一样,漏一脚不焊接,或者直接剪了都可以,这个有点考验焊功。

网友:
换新啦,这样方便的

网友:
只要间距一样,就可以用

网友:
如果手艺可以。直接排线焊主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