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教 EDA 里的元件库 能不能小作修改后保存在个人工作区(已解决)

楼主(2023-11-08):
试了下没成功  不清楚立创软件的元件库是否提供另存服务?

很多同型号的器件 买到手才会发现引脚大小粗细位置排列上  可能会有差异,
画图时如果找到立创有差不多的器件  那自己没必要造轮子了 对吧,小调整
是需要的    自己会需要做些细微的修改调整,按我的理解  如果某个元件库小
范围的更改后当然是保存在个人工作区 对吧?
(这个所谓的个人工作区   也是远程位置,也是在立创服务器上)

不知大家是怎么解决的

(下载过立创EDA的手册文件,但内容只是泛泛而谈  与其说是用户手册  实则一份简介)

——————————————————————————————————————————————————

问题已解决,
感谢楼下回复的TX,尤其感谢贴图指导的TX

最近茶的实操水平在一点点提高  很是感谢
虽然立创家也有网站  但我还是喜欢请教这里的坛友

网友A:
可以保存在工作区,但使用需登录联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保存在工作区,但使用需登录联网。

问题主要是:库 能不能修改?

修改并保存

网友:
可以修改放在自己库里,也可以自己画封装保存

网友B:
看截图电感,我用的立创元件库修改成自己的封装大小,3D没改还是原来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问题主要是:库 能不能修改?

修改并保存

专业版 -导出AD-生成库-自己修改-导入AD-在导入专业版,专业版 -导出AD-生成库-自己修改-导入AD-在导入专业版,专业版 -导出AD-生成库-自己修改-导入AD-在导入专业版,

网友D:
更多功能应用请下载安装专业版。

网友:
打开立创自己的封装,然后新建一个封装,然后复制立创的封装到新建的封装,修改成你自己的样子,最后保存,就是你自己的了,到原理图编辑器里面,点击要用到这个封装的元器件,在右边属性栏里找到封装,按照你保存的名字搜索封装,找到你自己改的那个,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截图电感,我用的立创元件库修改成自己的封装大小,3D没改还是原来的

蛋兄  茶修改后重新取过名称 并点更新   提示是更新成功,但重新去搜索我那个命名过的库  找不到

即使我从下拉菜单选择另存为 。。。  在 元件库\个人工作区\  依旧找不到我调整修改过的器件库

茶在用标准版   蛋兄可能在用PRO版吧?
两者之间这方面不知有没有差异

看看有没有其他TX有这方面的成功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专业版 -导出AD-生成库-自己修改-导入AD-在导入专业版,专业版 -导出AD-生成库-自己修改-导入AD-在导入专 ...

这个办法是我后面准备尝试的,  我已经下载准备了json文件
但感觉这样是有点折腾      立创EDA真的是无法恭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更多功能应用请下载安装专业版。

现实情况是  茶目前无法使用其专业版,  大概是PC硬件的原因

因为茶的电脑   可以流畅运行某国外知名EDA软件  功能强大不要太多,
所以  立创EDA显然有不足 待改进的地方,而不是我去花冤枉钱更换电脑硬件的问题

网友E:
元件库-工作区-我的个人库、我的收藏库里面找找你修改过的元件符号和封装。
我改了几十个元件都在里面,你说的这个根本就不是问题啊,EDA的基本功能。
对立创EDA不熟悉你就大大方方地说不熟,
一边想白嫖一边骂就不厚道了,
劝你善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截图电感,我用的立创元件库修改成自己的封装大小,3D没改还是原来的

3d给人看的 ,要不要无所谓。3d给人看的 ,要不要无所谓。3d给人看的 ,要不要无所谓。

网友B:
引用 楼主:
蛋兄  茶修改后重新取过名称 并点更新   提示是更新成功,但重新去搜索我那个命名过的库  找不到

...

我是用的PRO ,不过这是基础功能,应该一样吧,你在点击元器件,看属性,属性里有封装,看看能不能更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元件库-工作区-我的个人库、我的收藏库里面找找你修改过的元件符号和封装。
我改了几十个元件都在里面,你 ...

没错  茶确实是刚学不熟悉,也找不到详细的官方使用手册
很多TX使用中都是靠自己摸索出来
指出立创EDA的一些不足  这在你看来是骂? 甚至无限上纲到人性善恶?
刚在立创公司的网站  能看到有网友提出软件上的小问题  然后立创工作人员很快回应去修改软件系统

毕竟立创EDA还一直处于各种bug的补救当中,功能也不断在增加  势必产生新的bug
所以  国外一些有名的软件   在版本更新过程中会保留每个阶段的稳定版本,为什么

回到您这个贴图   请教修改元件库并保存的步骤是哪些
收藏一些常用的器件到个人收藏库  我也有,

本贴的问题是: 修改元件的封装库 并保存在个人工作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用的PRO ,不过这是基础功能,应该一样吧,你在点击元器件,看属性,属性里有封装,看看能不能更改 ...

能编辑修改, 修改后点“更新”  相当于保存对吧   提示都是更新成功,
并且还特意重命名了名称,
但再重新搜索刚才修改过的封装(包括改名过)  还是找不到

网友E:
先搜索一个跟你想要的相近的符号或者封装,编辑他

编辑完了直接另存,改成自己的名字、标签:

回到原理图,打开元件库,点击我的个人库-全部,第一个就是刚刚修改的:

封装的操作是一样的,一个标签就是一个库,没有看到的话刷新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搜索一个跟你想要的相近的符号或者封装,编辑他

劳烦老兄画图指导  先谢了   等下我去立创再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主要是:库 能不能修改?

修改并保存

可以改,改后保存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主要是:库 能不能修改?

修改并保存

可以改,改后保存,用的时候,把原元件符号的封装改成你的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