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新收获4)收了个格式化错误的intel SSD DC S3510 Series 1.2TB

楼主(2023-11-08):
在黄鱼收了1个intel SSD DC S3510 Series 1.2TB ,坏的,卖家也说不能格式化,就当坏的出了,于是收下了,确实不能格式化,也只能拆颗粒了。拆机如下图,11颗NW686(64G的),5颗NW680(128G的)。

楼主:
板凳还是自己来坐。

网友:
只能拆颗粒了

网友:
备份块用完了

网友:
原盘写入多少

网友:
又可以做u盘了

网友A:
颗粒出问题的时候就会有这种格式化错误,有0EFK和NW388在46en上贴好跑rdt后再量产通过,就是分区格式化的时候出现这种问题,dg显示的错误和这个一模一样,感觉不是固件问题,是颗粒本身很不稳定,有些坏块用常规方法测不出来

网友:
S3510的质量有这么差吗 是不是主控挂了

网友:
颗粒不错,上测试架跑个rdt看看坏块多不多

网友B:
L95B闪存,价格足够便宜才值得入手。

网友:
35XX是读盘写寿命很低预计3000PE一大关。不建议购买。

楼主:
引用 网友B:
L95B闪存,价格足够便宜才值得入手。

150入手买的

楼主:
查不到,用其他软件也不行。

楼主:
正有此意,现在u盘很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颗粒出问题的时候就会有这种格式化错误,有0EFK和NW388在46en上贴好跑rdt后再量产通过,就是分区格式化的时 ...

有什么屏蔽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什么屏蔽不。。

好像也屏蔽不了,可能rdt设置太松了,设置10估计可以,你这个是l95的,设置20看行不行,不然只能开U盘

网友:
没有量产工具,拆颗粒吧

网友C:
寿命到了,还是量产就能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寿命到了,还是量产就能好?

没有工具,只能拆颗粒了

网友:
颗粒如果写残了,这价格还是贵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