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膜电阻有蓝釉的吗?

楼主(2023-11-08):
卖家说现在碳膜新货都是蓝色的了,是真的吗?怎么看着就是金属膜的?

网友A:
只是一层漆而已,什么颜色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一层漆而已,什么颜色都可以

那怎么知道是不是碳膜的?

网友B:
用刀刮开看看,或是用加热的办法,测量高温时的电阻变大变小,来判断金属膜或是碳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刀刮开看看,或是用加热的办法,测量高温时的电阻变大变小,来判断金属膜或是碳膜 ...

好的,我试下

网友:
五个圈的金膜的可能大

网友C:
不懂就问,它是什么膜的,不是一样用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懂就问,它是什么膜的,不是一样用么?

可能觉得碳膜的热噪音比较大吧。

网友:
碳膜电阻也有些优点的,脉冲负荷稳定性好,电压的改变对阻值的影响极小,且具有负阻度系数。如果是脉冲电路,用碳膜还是不错的选择。
缺点是稳定性(空气氧化问题)、精度(也有办法提高,但市面都是廉价的,精度低的)、温度飘移、体积不如金属膜电阻。

温度漂移方面:
最常见的碳膜电阻一般为:(温度系数(PPM/℃))
10Ω以下 ±350 PPM/℃以下
10.1---99KΩ ±500 PPM/℃以下
100KΩ~1MΩ --700 PPM/℃以下
1.1MΩ~10MΩ --1500 PPM/℃以下

而金属膜电阻,一般在-50ppm/℃~+500 ppm/℃之间

网友:
碳膜 性能不如金属膜的 !就不要纠结了 !!

网友:
显然价钱不一样啊, 金属膜的会贵点吧, 按老辈电子玩家的认知来说, 最早有碳质电阻,品质往上有碳膜、金属膜、金属线绕电阻,碳质的最差,噪声大误差大容易变质,碳膜稍好一点,金属膜和线绕的更好
以前的产品都按标准生产,蓝色表示金属膜,现在的打擦边球,你看那蓝色跟正经金属膜电阻的蓝色还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