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接头线非常细,指甲使劲抠也没能把接头抠下来,怎么办:(

楼主(2023-11-08):
有些小电器很精密,接头搞坏会非常麻烦

用的很细的电线,接头又插的十分牢固,
用力过猛,或者不小心,容易把接头搞坏
这种接头,该怎么拆?

一般用指甲就能抠下来,
这回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指甲都抠疼了,还没能把接口弄下来
这个接头怎么拆比较稳妥呢

网友:
用镊子或尖嘴钳。
有些插头确实很紧,胶壳分离了端子都还在,这个时候就连工厂维修都只能更换新的座子和插头。

网友A:
哥,你这是用座机拍的么?看不清呀。
一般就是硬薅。大力出奇迹。

网友:
尖嘴钳夹住拔出来就好

网友:
二四楼的说的非常清楚了,逛数码论坛的谁手里没有4到5个尖嘴钳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哥,你这是用座机拍的么?看不清呀。
一般就是硬薅。大力出奇迹。

用门锁拍的

网友:
硬嘴尖头镊子

网友:
整个小一字撬

网友:
搜索多功能压线钳以及钳口模块,你这些根本就不是问题了。。准备双十一整一套棘轮钳以及n个模块

网友:
这恰恰说明插头插座接触可靠,一般大边一侧有2个小塑料防松脱卡扣。用镊子挑开两边慢慢翘,对于贴片式的插座要特别小心,当心大力出奇迹插头插座一起翘下来

网友:
大力出奇迹 不是线断就是底座一起掉

网友:
如果没打胶的话,就是左右两侧应该是有防脱的倒钩

网友:
塑料座与插有扣子扣住吧

网友:
别硬用钳子, 如果是贴片装,可能把PCB也撕下一块.

有扣在后面(红色箭头是前), 指甲不好用就用一指螺丝刀从后面缝隙处下手翘一下.

网友:
没有绣的必要啦?!

网友B:
这个时候就不能偷懒,必须上钳子了

网友:
把里面的插针退出来焊上就行

网友:
指甲不行用指甲刀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时候就不能偷懒,必须上钳子了

钳子一不小心就会接头夹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