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上次维修的开水煲又坏了,这次彻底解决问题

楼主(2023-11-08):
上次大姐家的开水煲坏了,主开关烧蚀不通电,打磨后修复,这才没几个月又坏了,还是老毛病,这次要彻底解决,给触点装上纯银触点,看还能不能烧坏,前些年买的0.35厚的纯银片,10克四十多元,以前给别的水壶换过一次耦合器触点,这次剪下后称了一下,还剩9.7克,一对触点不到一元钱,因为不适合铜焊,只能用无铅焊锡焊接上去,效果也不错,上次焊接的触点也没坏,静触点原来是压铆在底座上的,触点过热造成松动,干脆拆下打孔上螺丝固定

网友:
现在银不是很贵,这个方法我感觉可以有

网友:
上次买的这种便宜水壶15元一个,底座2元一套

网友:
直接底座壶身一套换新的。。。什么jiatai fada。。。
这个塑料变形了,下压力不足也会造成接触电阻变大。。。

主开关经常通断,是有寿命的。

网友A:
这算不算下血本?

网友:
是的,不见得一定是触点问题.

网友:
电茶壶吧,

国内有些厂家/商家  没本事做出有性价比的产品  就会下三滥搞偷换概念乱取名字
咱可不要随之起舞  那就是上了人家的当了

同样的东西乱起名字  有人自诩为文化大国传统,实则狡辩
相比国外就诚实多了 一样东西只要已经形成约定的名称  大家一般都是延续同样的叫法

网上闲逛  看到一网友的发言

乱取名称偷换概念的现象  国内早已泛滥了

网友:
塑料不耐高温而已     后期还是会接触不良的

网友:
现在的继电器也是假的很,都没有银点了

网友:
银更容易氧化
要合金才行
拆个接触器吧

网友B:
银触点是怎么焊上去的?

网友:
自己打造纯银触点,牛逼

网友:
这算不算科技加狠活

网友:
我的热水壶买的格莱德的,大概有7、8年了,没有出现问题。

网友:
用纯银自己D触点,

网友C:
都是这个温控开关太渣了。
STRIX和ABRAZO的寿命已经超过1万次,其他国产还需努力赶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算不算下血本?

两个纯银触点才几毛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是这个温控开关太渣了。
STRIX和ABRAZO的寿命已经超过1万次,其他国产还需努力赶上啊。 ...

钱没到位而已,一个开关总成才两块钱左右,还有计划报废的锅,厂家没有动力,我家还有个九阳二百多的开水煲,有十年了,还好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银触点是怎么焊上去的?

这位置不好卯,也不好铜焊,所以只能用无铅焊锡焊上去,耐200°C应该没问题

网友:
以后看来需要考虑使用金触点,这样水壶坏了触点也不会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