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动动手,更换汽车内置胎压传感器电池

楼主(2023-11-08):
老爷车当年买的安卓版内置胎压监测,用了三四年时间了,有两个轮胎的传感器电池没电了。拆下来,自己动动手,把原来的CR2032电池,升级为容量更大的CR2050电池。估计又能再战四五年。

网友A:
换大电池后需不需要做动平衡啊

网友B:
难的是扒胎吧,还有就怕买到假电池1年就没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大电池后需不需要做动平衡啊

建议还是要做做动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的是扒胎吧,还有就怕买到假电池1年就没电

是的。难得是拔胎,一拆一装,还要做动平衡,比较折腾人。

网友C:
我的是去4S 换的,主要是做不了扒胎。楼主看来是开修车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是去4S 换的,主要是做不了扒胎。楼主看来是开修车店的。

刚好有个朋友是开摩托车修理店的,去他那里借工具帮忙拆装一下轮胎

网友:
要是自己能拆,确实换电池好,就是一般人没得拆只能去店里,所以一般都是整个换吧

网友D:
黑色的密封胶用热风枪吹一下更好除掉

网友:
还是内置的香,大不了5年换一次

网友:
安卓版的还能显示传感器电量呀?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黑色的密封胶用热风枪吹一下更好除掉

其实不用的,直接用美工刀划一下边缘,直接用一字螺丝刀翘一下就开了。掌握好力度,很快的

网友:
还是外置的方便,电池两年一换

网友:
这个我也换过,铁将军以前用的是2450电池,以色列产的,用了8年没电了,网上充斥了拆机假冒全新的同型号电池,后来换了亿纬锂能的ER2450

网友:
我的六年多了还正常显示,估计以后得换吧。

网友:
原厂的电池一般都可以用到5年以上

网友:
国产CR2032抗的住吗

网友:
扒胎是难事  其他都好说

网友E:
这电池要耐高温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电池要耐高温吧?

淘宝上买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