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说说电瓶车的电量显示问题

楼主(2023-11-08):
之前的电动车一般都是显示5格,感觉第一格电特别耐用,后面一格特别不耐用。新电的时候后面一格还算耐用 ,但是使用一段时间只有一格电了根本就不能用了,一下就没有电了。从自买了一个带百分比电量显示同时又有5格显示电量的电自慢慢才清楚了,这个格代表的意思,100%—80%,会显示满格,也就是低于80%的时候才会少一格,低于60%会显示3格,低于40%显示为2格,低于20%为一格,新车的时候,可以跑到只有5%,但是跑了一段时间你会发现跑到15%左右就跑不动了,这就是为什么后面一格电为什么后来就不经用了,也就是说你如果不想推车的话只有一格电就赶紧充电吧。

网友:
两轮新能源,检测电量使用的是电压测量法,但是蓄电池空载电压和带负荷电压有明显的变化,所以电量指示仅仅是个指示功能。
四轮新能源,加入了耗电算法指示,即控制器通过测量当前电量,计算时加入百公里耗电量,预计剩余电量可以行驶里程,所以会遇到,往往到车辆时间长了,明明出门时电量预计可以行驶300公里,跑了70公里抛锚了。

网友:
铅酸电池的特性,用过半年后,都会有损耗,显示满电,但是虚电,掉压快

现有的铅酸电瓶,通常也就是2年的寿命............长不了多久就要更换

网友:
用了那么多年的手机。都知道了。电池都是一开始经用,后来就不行了。

网友:
厂家就喜欢这样,不然哪有钱赚

网友A:
这个本身就是个大概指示,不是测量仪器,不需要准确性。使用几次后到哪里还有多少电量,心里就有谱了。汽油车也是一样的,只有使用过几次后才能摸清他的脾气。

网友B:
我的铅酸电池4812用了第四年了,新车续航35km左右,现在还有30-32km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铅酸电池4812用了第四年了,新车续航35km左右,现在还有30-32km

主要是你总共跑了多少公里了?我的一年跑了6000公里,还是4824锂电,现在没有以前能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本身就是个大概指示,不是测量仪器,不需要准确性。使用几次后到哪里还有多少电量,心里就有谱了。汽油 ...

现在带百分数显示的还是很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你总共跑了多少公里了?我的一年跑了6000公里,还是4824锂电,现在没有以前能跑了 ...

6000确实好多,我四年加起来大概跑了四五千,随用随充,很少用到闪红灯。

网友:
现在的电池不经用,没有以前寿命长

网友:
现在的电瓶车都是价格高了,质量缺越来越差。

网友:
其实我比较喜欢指针的

网友:
我的一直显示满电,没电直接没电。倒是快没电的时候会限速到30,还能骑七八公里

网友:
没有电量库仑计的话,用电压预测电量,准确度很低。即使手机这样发展了几十年了,冬天和高强度使用的电量估算也是不准。
要用库仑计,再加上实际电池循环测试的曲线,一起模拟才能比较准。
十几块的电量指示模块只有431电压基准和324比较器,这种电压预测电量误差太大了。不过2000块以下也没有什么库仑计的

网友:
我72v32a的锂电池用了快5年了,用电量库仑计测试容量现在只有17A左右了

网友:
这种电量显示就是参考,

网友(2023-12-29):
建议你了解下库仑计

网友:
每次都是最后一格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铅酸电池4812用了第四年了,新车续航35km左右,现在还有30-32km

怎么保养的那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