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改了一个ATX可调电源,也踩了一些坑

楼主(2023-11-08):
       手边有个闲置的老atx电源(世纪之星st-atx325),早就想改成一个可调电源,终于动手了。
       从网上找了一堆网友们的改造方法,不过没能找到相同型号的。只好慢慢地对比各种不同的电路,然后找了两个相似的电路做参考,下
手开拆。
      我的改造目标是满足24V,5A就行。我保留了+12v输出这一路没动,另外几路都顺着线路一直拆到肖特基二极管。中间相关的电阻,电容
,电感,二极管,431,1015,跨线都拆掉了。339周边的元件没有刻意地去拆,也不知道在拆各路输出及449线路改造过程中有没有影响到339
的功能。在拆改过程中没有边拆边通电试机,全拆完通电试了一下,还好没有错拆。
      改装时增加的元件,都尽量装在电路板上空下来的位置上,引出线尽量使用接插件。用了两个多圈电位器调电流电压,增加了一个辅助
电源为风扇和电压表供电。两个散热片上都各装了一个40度的温控开关,风扇可自动可手动。12v的肖特基二极管换成s15d40c的(后烧掉又换回原
来的f12c20)。外壳用原电源外壳进行改造,开始时只顾对称美观了。结果电压表,电位器都挤占了风扇的位置,只好又重新调整。外壳设计
成立式的,是考虑风扇大,卧式风扇朝上怕往里掉东西,朝下怕影响通风,只有立式可选了。我还在面板边沿上焊了一个两毫米铁丝做成的边
框,即美观又便于粘贴面板贴纸。
      改装后通电试机,电压,电流调整都正常。空载电压最高能到28.7v,挂一个12v汽车灯泡(两个并联),电流约3.5A(数显表有误差
)。心想没啥问题了,又打开外壳检查了一下再装好,以为大功告成了。谁知再次通电时却“炸机”了,两个整流二极管,两个13007,一个肖
特基二极管,一个保险管都烧掉了。我一直没能搞明白到底啥原因,大概是整流管先穿了引起的吧。
      淘来新元件重新装回去,这时我犯了一个低级错误,一会讲。
      灯泡大法通电试机,灯泡大亮,还有短路的地方?再拆再查,查来查去,灯泡还是明晃晃的。咋回事呢?按理说,高压短路就是整流管
,大电解,开关管的问题,可是没有问题啊!难道开关变压器烧了?
      查了好长时间都没找到原因,看着电路板,眼光落在开关管上。这个管测量过,没问题呀......可是......这型号不对呀,
怎么是个肖特基管!我怎么装了个stps2045ct?难怪一通电就短路。赶紧找到原来的top221,装回去通电试机,一切正常。
      一个低级错误就这么出现了,我自己都说不清是怎犯的。不敢试短路电流,怕再炸了。拍了几张片,供大家参考。

网友A:
把电源改到24伏弄个数控模块这样比较稳定

网友:
外壳改造成机箱不错

网友:
外壳改造不错

网友:
手艺杠杠滴!

网友:
谢谢分享,能工巧匠。

网友:
外壳漂亮,改装太繁琐了

网友:
整体改完后搞的外观很亮,有点专业电源的感觉了。

网友:
外壳面板改造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电源改到24伏弄个数控模块这样比较稳定

是否就是加个升压调节电路的思路啊

网友:
面板漂亮。
以前改电源时,不扣上外壳,一起正常,只要扣上外壳就自保无输出。后来发现是电位器什么的直接与外壳的孔接触造成的,然后就垫上绝缘就好了。

网友:
正是要学习的

网友:
比较费工时

网友:
可以哦,高大上

唯一就是电压低了点

网友:
24V,5A 可以了,能满足一般的需求了!

网友:
我觉得3A都够用了,虽然我有15a的

网友:
纯技术贴,效果很漂亮。3V到24V连续可调的吧!基本够用了。

网友:
漂亮啊,高大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