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帕姆熊 12瓦声光控 灯芯

楼主(2023-11-08):
如题这个是全新的 安装前拍的照片,12瓦声光控的直接看图片

网友:
带咪咪的都不错。

网友:
目测瓦数不够

网友:
你这是凑合事

网友:
这么小的板子,散热有点问题。。

网友A:
做的太简单了 很差劲,驱动也很小。  给自己用就用好的,爱丽丝灯板买一个自己组装。 那叫相当的好

网友B:
这种灯板不到1mm厚,用不了多久灯珠都热死了。

网友:
帕姆熊是啥?灯泡的品牌,还是从玩具熊身上拆下来的?

网友:
声控灯用着方 便

网友:
看着还不错,声光控电源驱动一体板。

网友:
带声控开关的不错

网友:
做个过道灯之类的,够了

网友:
带透镜,好的多

网友:
功率不大也够用了

网友C:
声光控电源驱动一体板

网友:
质量看着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的太简单了 很差劲,驱动也很小。  给自己用就用好的,爱丽丝灯板买一个自己组装。 那叫相当的好  ...

这个灯我只是维修,会亮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灯板不到1mm厚,用不了多久灯珠都热死了。

哪有1毫米的?我以前安装的另一个牌子的声控灯好多烧了,是拿磁铁吸住的这次直接靠外面铁壳散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声光控电源驱动一体板

是的这个是分体的,我还有个一体的,下次发帖

网友:
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