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遇到qq无解的死锁现象

楼主(2023-11-08):
笔记本预装的qq9.6.6(28821),昨天登录时突然提示版本太低:

无计可施只能点击“了解详情”打开官网下载安装最新版。结果又提示正在用旧版替代新版。这是几个意思?

一搜发现同类问题不是我一个遇到,而且又人反应这时即便点了是也不会真启动安装过程。于是就没再管他。过了一会儿又能正常登录qq了。真奇怪。

网友:
卸载重装呢。

网友A:
这垃圾玩意都这样,隔一段时间就封一部分账号的旧版本客户端登陆,我通常都用绿色版,主要是安装版垃圾太多...

楼主:
正准备这么做的时候又莫名其妙恢复正常了。
软件有缺陷可以理解,但是这种下载最新版本安装时提示比原版本更旧的情况还是让人感到困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垃圾玩意都这样,隔一段时间就封一部分账号的旧版本客户端登陆,我通常都用绿色版,主要是安装版垃圾太多... ...

以前用过国际版,但是那个版本功能缩水太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以前用过国际版,但是那个版本功能缩水太多。

国际版干净,那些花里胡哨的功能有个卵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际版干净,那些花里胡哨的功能有个卵用...

可能是没有群文件功能,这个有点不方便。如果不是特殊原因,icq,msn ,facebook都可以用得很顺手的。

网友B:
卸载,安装最新版本
没遇到这个情况。

网友C:
QQ故意的,玩不起了

网友D:
我目前破解版忘记哪里来的了,阉了TencentProtector,这玩意扫硬盘,版本是9.66(28796),一个月前提示过一次版本太低,重新打开后能登录,然后一直用

实在不行用TM吧,我手机反正用TM了

网友E:
遇到这问题都是重新安装的,或下绿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卸载,安装最新版本
没遇到这个情况。

只此一家,别无分号,非用不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QQ故意的,玩不起了

不太清楚原因。得过且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目前破解版忘记哪里来的了,阉了TencentProtector,这玩意扫硬盘,版本是9.66(28796),一个月前提示过一 ...

这个好像是本子自带的,有所精简。也可能精简就是罪。

楼主:
引用 网友E:
遇到这问题都是重新安装的,或下绿版解决

卡了一会又自己正常了,先这么用着再说吧。

网友F:
卸载360软件管家,im.qq.com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卸载360软件管家,im.qq.com下载

从来不用360这类软件。厂家预装的软件只要能用就不装替代品。曾经以为系统应用商店的QQ是预装QQ的升级版,装了之后才发现是两个独立的版本,单纯卸载不解渴,直接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G:
电脑里面貌似已经好多年没有装QQ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脑里面貌似已经好多年没有装QQ了。

现在许多平台都视PC机为洪水猛兽,必欲除之而后快。咸鱼干脆关了PC端入口,QQ的web版也关闭了。许多原本可以用电脑工作的人现在对电脑也彻底生分了。孩子学校老师发名单或者什么资料,没有一个会直接发原始word或者excel文件的,都是先打印出来然后用手机拍照发送。纸张褶皱,图像变形,文字模糊,经常还在关键部位留有一个硕大无比的手机阴影。

网友:
没有遇到,一般都用手机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