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见过手机充电器充某些手机输出异常波动的吗

楼主(2023-11-08):
18w左右安卓充电器,大概是支持pd协议的

充有些手机正常,快冲时功率在12-17w之间变动

但充部分手机也能检查到协议并开始快冲,但功率达到高值,例如17w,一两秒后充电器切断输出然后再恢复小功率充电,功率也是跳变,然后又进入快冲,然后又切断后往复循环

凭感觉应该不是电源部分功率不足造成的,因为某些手机可以维持15w左右的功率充电,瞬态也可以达到17w,感觉好像是后端协议芯片的问题

关键是有两个同样的充电器,状态完全一样

是这两个充电器协议芯片都坏了,还是协议芯片有bug或者该充电器电路设计有问题?

或者是充电器电源部分无法17w持续供电,只能瞬时达到,持续17w就会关闭输出?

有待专家给个思路

网友A:
手机电池可能有问题

网友B:
热成像看看温度。电池温度超过45,元件温度超过90度就会降流。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十万个为什么升级了?

你点开楼主头像看下帖子,看起来不是十万个为什么,他的问题就是实际遇到的,是有需求的。有些人问得问题是没需求,为了问而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机电池可能有问题

手机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热成像看看温度。电池温度超过45,元件温度超过90度就会降流。

两三秒不可能温度猛增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两三秒不可能温度猛增

你修过几个手机几个充电头?
看看S版的苹果充电芯片发热电容发热故障。
别一口说死贻笑大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修过几个手机几个充电头?
看看S版的苹果充电芯片发热电容发热故障。
别一口说死贻笑大方 ...

学习,不存在贻笑大方

我这是裸板,ic手可以摸的,你说电流高了断流是可能的,温度保护可能性不大

前面我说了,充手机可以保持15-17w,但是某些手机到17w,一两秒就关闭输出

这不像过温了

我搞电源确实没搞多久,但是搞无线电还是搞了三十多年了,大概的经验还是有的

网友D:
你确认充电器没有问题,当然就是某些手机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确认充电器没有问题,当然就是某些手机的问题了!

我没说过充电器没问题,我表达的是充电器肯定有问题

只是故障是不是协议芯片造成的,不敢断定,准备下一步拆除协议芯片再进一步测试

楼主:
昨晚我把充电器电路研究了一下,电源芯片采用PR6244e,协议芯片采用的是FP6601Q,电源芯片根据PDF也就12w功率,所以充电器应该是过流保护了

这类充电器应该采用过流限制功率的ic,而不应该采用这种过流就关断然后又能自己恢复的ic,这对手机是一种严重伤害。

楼主:
网上找了个图,次级部分原理原件差不多
充电器应该是本身设计的bug,只适合早期安卓12w充电,给支持18w以上手机充电,可能出现超功率,输出断续的问题
根据电路图,调节TL431上臂电阻阻值,限制电源输出最高电压,应该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可能影响低功率手机充电的实际最大功率
具体我会进一步测试,看是不是分析的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