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苏泊尔豆浆机DJ11B-W16 没电维修

楼主(2023-11-08):
该豆浆机出现工作一半就没电了,拆机后,先查电源,在路检测发现L2电感1mH没通。用导线直连后,串灯泡试一下,通电了,正常。AP8012芯片没坏。

网友A:
最烦这种灌胶的电路板,拆修非常困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烦这种灌胶的电路板,拆修非常困难。

潮湿的地方用的,不灌胶怎么办?

网友:
电感也能断。功率设计不足,还是产品质量差,亦或遇到了特殊情况?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不说电感,我还以为是个电阻呢。

网友:
这样不换可以用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潮湿的地方用的,不灌胶怎么办?

我家的九阳豆浆机,用完之后必须拆机头,在太阳下晒干或者风机吹干,否则下次使用必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潮湿的地方用的,不灌胶怎么办?

某些日本高档电饭锅控制板,也仅仅用一包吸水硅胶来防潮。
国产美的更离谱,完全不做防潮,仅靠主控板外壳做个凹槽防潮(结果开关脚都生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潮湿的地方用的,不灌胶怎么办?

我家那个就没灌胶,电路板目前还没坏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家的九阳豆浆机,用完之后必须拆机头,在太阳下晒干或者风机吹干,否则下次使用必短路。 ...

那多麻烦,建议扔了~,或者找到问题,修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那多麻烦,建议扔了~,或者找到问题,修好

现在美的破壁机,用一段时间,杯体开始漏水。质量也堪忧啊

网友:
这种小电感一般在供电回路,密封后更易开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美的破壁机,用一段时间,杯体开始漏水。质量也堪忧啊

那就用回豆浆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家的九阳豆浆机,用完之后必须拆机头,在太阳下晒干或者风机吹干,否则下次使用必短路。 ...

可能哪里坏了,我家曾经用过几台九阳豆浆机,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烦这种灌胶的电路板,拆修非常困难。

这种胶还好,软的,好切。硬胶更烦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美的破壁机,用一段时间,杯体开始漏水。质量也堪忧啊

那可能是密封质量不好。目前除直驱的以外,大多数破壁机换个刀片+密封不难。买个好点的密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