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自制一个3.5mm音频切换器

楼主(2023-11-08):
本来想去某多多买的,一看价格有点贵,于是想到前段时间老王家买的双刀双掷开关,于是搞起,在垃圾堆里找到一个电源外壳没有底壳了,用细线焊接比较柔软,焊接后热熔胶封好,在桌面输入群晖usb声卡的音频和电脑音频,输出到音箱,自由切换爽多了。

网友A:
有没有看过波纹和杂音是多少,我个人感觉只要是机械式物理接触切换肯定会出现波纹干扰,不论是以为压紧触点的压力变化或者接触面积的变化都有这种干扰。耳机听经过这个触点的信号会有杂音

网友:
思路不错,就是制作的粗糙了点。

网友:
同款,用收音机的波段开关切换两个机顶盒的AV信号,方便实用

网友B:
纯机械开关,挺可靠的

网友C:
这开关应该说吹风机上的

网友D:
行车记录仪视频切换开关有吗

网友:
精神可嘉,值得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看过波纹和杂音是多少,我个人感觉只要是机械式物理接触切换肯定会出现波纹干扰,不论是以为压紧触点 ...

过音箱没有杂音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纯机械开关,挺可靠的

对呀,开关质量好又不会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行车记录仪视频切换开关有吗

可以用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开关应该说吹风机上的

具体哪里的不知道,买了三个

网友E:
开关看着做工挺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开关看着做工挺不错的

对呀做工很好

网友F:
材料容易寻,制作的器件适合自己使用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材料容易寻,制作的器件适合自己使用就好。

对的呀呢能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