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格兰仕wd800b微波炉薄膜按键改轻触开关按键

楼主(2023-11-08):
格兰仕wd800b微波炉用的是这种薄膜按键,原装比较耐用,但用几年后坏了,换了一个新的,用不到一年就嘎了

打算改成轻触开关好久了,就这种开关的,坏了比较好修。真不知道为什么要用那种薄膜按键,是成本低吗?

改成这种开关要电路板,面板利用原来的薄膜,所以开关位置和功能都要和薄膜面板一致,用尺子测好位置,并按原来薄膜按键的线路抄出来

打板

焊接

安装,因为没测准,电路板和塑料盖的支撑柱打架了,只能手工切掉一点。

主板上的这插座也要换一下

把坏膜用双面胶贴回去,测试完全正常

网友:
触摸的寿命更长...

==============

网友:
都腐了还能用??这质量真不错!

网友:
这两年接触了十几台薄膜按键的微波炉,两台按键接触不良的,一台揭开酒精清洁后可以用,另一台10元包邮更换的新薄膜按键

网友A:
很佩服楼主!
去年我家的格兰仕老微波炉的“取消”按键坏了,拆下来揉了揉又好了,过段时间又不行了,我当时也有你这个这个想法,准备换成按键开关的,但是转念一想,在厨房的这种工作环境下,其实按键开关更容易失效,它的使用寿命可能还不如薄膜开关。于是就放弃改造了,只把主控板改了一下,用“取消”按键旁边的不常用的“时钟”按键来替代“取消”按键,一年多了还正常使用。

网友B:
楼主这个思路感觉是倒退,薄膜按键应该使用时间更长。微波炉工作环境有点恶劣吧

网友:
动手能力不错,其它的不评价。

网友:
我N年前就干过这事,还是用00板做的,所有功能都在,只是用00板走线

你这个还打板,豪华

网友:
这波操作下来触摸的寿命更长了。

网友:
电路板锈蚀成这样还能正常控制,牛啊

网友:
赞一个改装成功

网友:
这估计还没薄膜寿命长

网友:
我是直接改为机械旋钮控制,一个定时,一个火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思路感觉是倒退,薄膜按键应该使用时间更长。微波炉工作环境有点恶劣吧 ...

家里有另一台格兰仕轻触开关款十多年免换按键,薄膜的原厂得确还是比较耐用的,换了十多块的淘宝货一年后就很多键不行了,其次轻触开关更换方便。
这次改造在时间,微波,启动,取消这些常用的地方用了防水的轻触按键,希望耐用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佩服楼主!
去年我家的格兰仕老微波炉的“取消”按键坏了,拆下来揉了揉又好了,过段时间又不行了,我当 ...

这方法也挺不错的

网友:
厨具的开关使用环境比较恶劣,高温又高湿。
用电容式触摸按键的最长寿,机械式的会因为受潮氧化而失效(除非使用防水式开关),薄膜印刷电路一样会有受潮氧化的,就像图中的黑色氧化。
那些使用机械式开关的厨电,有些会在开关板放入一包防潮吸水硅胶(象印)

网友C:
轻触开关, 有防水的. 略贵一点. 立创有16-15优惠卷, 里面就有. 6*6的

网友:
注意在使用过程中防水防潮,不然坏的快。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轻触开关, 有防水的. 略贵一点. 立创有16-15优惠卷, 里面就有. 6*6的

我去立创看看,就是剩下的防水按键不够用,才有用了普通的,其实普通型有些质量好的也真耐用

网友:
看楼主的微波炉电路板上,晶振外壳都生锈了,可想而知使用环境是多么恶劣,在这里使用普通机械微动开关未必是一个好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