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拆固态做U盘之二 ——————SM3267AE篇

楼主(2023-11-08):
拆固态做U盘之二 ——————SM3267AE篇

拆了8片NW702的美光MLC闪存芯片。
自己翻出正好有一个3267AE和IS903的套料,这个是SM3267AE的,贴了2片总计32G。

网友:
高端 不懂就帮顶把!!

网友:
手里一堆SM3255、3257、3267,IS903、SK6221、IT1167板子,就是没得固态拆F!

网友A:
厉害,感觉拆固态做U盘,有点大材小用了。

网友B:
为啥你做的u盘这么干净?闪存颗粒焊完不会油乎乎的嘛?洗板水洗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感觉拆固态做U盘,有点大材小用了。

固态坏了。就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啥你做的u盘这么干净?闪存颗粒焊完不会油乎乎的嘛?洗板水洗过了?

焊油不用太多,焊完洗板水洗一下就行了大不了上超声波清洗机

网友:
自己焊接,稳定性是个问题。。。

网友:
我最近贴了铠侠的7ddk,速度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你做的u盘这么干净?闪存颗粒焊完不会油乎乎的嘛?洗板水洗过了?

洗板水拿个小刷子刷呀刷

网友:
这功夫了得  速度也还可以,3109的盘写速度也很慢,比这个快不了多少

网友(2024-12-04):
固态坏了。就拆了做U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