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求助,关于锂电保护板

楼主(2023-11-08):
给闪光灯做一组锂电,原来觉得很简单一件事,估计闪灯满功率电流也就个5A,那就选了8A保护板18500两并两串。。。。
做好之后发现开机工作,和满功率闪光后保护板就会保护,。就又买了20A保护板,然而还是会保护。
只好翻出示波器看看到底什么情况,测下来 峰值电流竟然有23A(15毫欧取样电阻)同时电池压降1.6v 触发了保护板低压保护。
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保护板低压保护延迟一点触发?峰值满功率只需维持0.5-1秒的样子。
锂电保护板上c1 c2  从0.1u改了1u 好像没起什么效果。
谢谢啦

网友A:
它原来是用什么电池的?

网友B:
闪光灯还是得大电流,要不想拍的时候没闪光一片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它原来是用什么电池的?

原装锂电也是18500两并两串 7.4v 3200mah

网友C:
闪灯用1.5V干电池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闪光灯还是得大电流,要不想拍的时候没闪光一片黑

这电流也太大了,超预计,是发现连接线瞬间发热才觉得并不止预计的5A

网友D:
您需要动力电池,至少20c的,放电能力30A的,肯定没有问题。
如果使用10c的20A电池,两并也能用。
您这主要是电芯放电能力不行,不是保护板的问题

网友E:
电芯内阻太大导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需要动力电池,至少20c的,放电能力30A的,肯定没有问题。
如果使用10c的20A电池,两并也能用。
您这主要 ...

是的,不过原装电池就是18500,不像18650那么容易找到靠谱的动力电池,买来的这批18500内阻40毫欧扛不住这么大电流,只希望改改保护板或者有什么其他方案可以先用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芯内阻太大导致。

是的,不过原装电池就是18500,不像18650那么容易找到靠谱的动力电池,买来的这批18500内阻40毫欧扛不住这么大电流,只希望改改保护板或者有什么其他方案可以先用起来

网友F:
既然电池难找,试试输出端加大电容。

网友:
既然保护板总保护,
那不安保护板不行么?
电量自己掌握。

楼主:
引用 网友F:
既然电池难找,试试输出端加大电容。

里面空间很小,没有大电容的位置了

网友G:
锂电池保护板一般都是“预大”,不预小。瞬间电量比较大。

网友H:
说明电池内阻太大,输出电流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说明电池内阻太大,输出电流不足

零售难买到参数可靠的18500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锂电池保护板一般都是“预大”,不预小。瞬间电量比较大。

有瞬间大电流,不大于1秒, 平时只有几十mA

网友:
用大电流的航模软包电池,那电流杠杠滴。

网友:
保护板不用也罢, 自己组个平衡充 应该就可以了

谨供参考

木板上面固定了 3种大小电池的成品盒子

AAA  3P   × 1个
AA    3P   × 1个
186501P  × 2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闪灯用1.5V干电池组

这个原本就是锂电灯,只是4个灯只剩3组电池了,准备自己做一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