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需要做手工,求推荐小型电磨机。

楼主(2023-11-08):
有时做手工,需要用到小型电磨机
主要切割一些塑料件、金属打磨之类的手工。
但是手头没有,
想买一个,不知道坛友们用的都是什么牌子,
质量怎么样?
帮忙推荐一下,
质量好,能用的住的。
价格实惠的。

网友(2024-11-28):
去肉用琢美3000或4000,精修用世新牙机

网友(2024-07-06):
用的东城的,还行。

网友:
玩金属至少要搞个 世新 之类的有刷牙机。资金充裕点 搞攻玉 这些无刷牙机 。不差钱就搞进口货。

网友:
咬咬牙上个琢美4000吧,其实也没贵到哪里去,亲身经历:楼主帖子上的小电磨---555电机组的电磨---775电机组的电磨,这些不是专业级的电磨用着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然后到现在也没有电磨用,最近也准备入手琢美4000了,没贵多少,起码用起来舒服了

网友:
感谢大家的分享

网友(2023-12-25):
50以内,就是处理木头和塑料,有什么好推荐?

网友(2023-11-24):
我搞了个美甲的打磨机,做点小玩意也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用用 百八十块搞个串激电机的 就行了

串激电机?头一回听说。你这个看着还不错,就是大了点。

网友A:
简单用用 百八十块搞个串激电机的 就行了

网友:
我有一个和图片外形一样的 昨天切东西的时候卡停了一下 然后从壳子里冒出几丝青烟。。。有股焦味
估计命不久矣了

网友:
你发的这些全是垃圾,两只手指轻轻一捏,就停了。。。。。

网友:
我用的10多块的杂牌,用加长打磨针有点甩,不过用钻头打孔PCB或PVC毫无压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夹头没问题,就是那根轴固定的销定不住

你说的是锁定钮锁不住啊,我所有的电磨都不存在此问题,你的那个电磨实在太糟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它带的夹头没问题。

夹头没问题,就是那根轴固定的销定不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买了一个暴力风扇改的 可惜比较容易发热

没风扇,没散热肯定容易发热了。

网友:
吊磨机+软轴手柄,可以解决功率和灵巧的问题

网友:
手拿不稳,有点费力,雕刻机又太贵,也不一定实用,还是打个孔,修个边,电钻加上小锉,慢慢干。方也可以做出来,就是费时间费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要有耐心,经常去看看,我都买过两回了,坛友也买过,比我买得还便宜。 ...

同心度怎么样?

网友:
要整金属就要好一点的,9.9的那种,整点塑料还行,要买好的磨头或刻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