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请教大家,有SSD的坏块检测工具吗?DG能检测SSD吗?

楼主(2023-11-08):
     另外怎么判断SSD是否被清零过?例如铠侠RD20 RC20是否有清零盘?3Q

      补充有人卖铠侠RD20 1T 购买记录是21年11月买的盒包,通电7200小时 写入只有2.5T左右,读取4.6T左右,我问他是否是清零盘,对方说不知道什么清零盘只是一直当软件盘所以读写没多少,有可能是这样吗?

网友:
目前好像只有量产工具才能进行坏块检测的,二手盘主要看写入量,反正二手盘用前我总要先进行SE安全擦除才用,恢复性能。

网友:
跑圈啊,用H2test或者是urwtest去跑圈看看有没有坏的扇区

网友:
urwtest,但是没必要,因为稍微正规点的固态,坏块会自动替换,主要还是看写入量

网友:
不是大批量冒出来的,就不是清零盘,清零也是需要时间和成本的吧。
我前几天又买了块MX500,260。

网友:
urwtest写满内容,然后放上百度烤几个小时,拿出来读取看读取速度,读取速度越低颗粒越差

网友:
作为普通用户的角度看针对SSD是没有坏块检测工具的是不是清空这个不好判断,可以对比一下全新的smart信息,试试跑圈能不能过

网友(2024-01-08):
urwtest跑圈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