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求推荐一个配置

楼主(2023-11-08):
原来的太卡,品势看在线电影,看股市,不玩游戏,不要键盘鼠标显示器,不要太落伍的U,三四年不 用考虑升级问题,价格越低,配置越高最好,资金4000左右

网友A:
看预算,钱越多配置越高

网友B:
现在用的啥配置,有时候换成SSD+大内存就好了呢?打算花多少钱也要说说,不然没法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预算,钱越多配置越高

4000RMB~~~~~~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用的啥配置,有时候换成SSD+大内存就好了呢?打算花多少钱也要说说,不然没法推荐。 ...

40个红金刚

网友C:
原来的配置升级8核cpu 4g以上内存,硬盘换成固态基本能满足你要求,几百块钱搞定

网友:
4000这么多直接上最新的I5U就行了吧,不上显卡完全足够

网友:
amd 5600看一下吧

网友:
4000光主机,R7 5700G+微星或华擎B550M主板+1T或2T致态TTiPlus7100固态硬盘+64G内存,都还剩钱

网友:
不玩游戏在现在基础上,加成16G内存,换成512好点固态就好

网友:
4K,主机?感觉很顶配了吧,啥都玩得开了
电影,看股市,不玩游戏----感觉新的一千,二手500能扛得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来的配置升级8核cpu 4g以上内存,硬盘换成固态基本能满足你要求,几百块钱搞定 ...

现在的就是固态➕500的机械

网友D:
4000可以全配新的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的就是固态➕500的机械

固态当系统盘一般不能卡,你只看视频和股票,卡分两种 一种是系统卡顿比如装了好几个杀毒软件很多开机启动项系统过于臃肿重做一遍系统解决,第二种卡是看视频分辨率过高双核或4核cpu满足不了软解又没有独显硬解的看视频卡顿,解决办法是升级到8核cpu或者买一个低端显卡硬解视频,还有一种可能是用作系统盘的固态盘有坏块,你可以用hd tune扫描一下看看有没有坏块

网友:
就这要求,我觉得随便整台二手的就够用了...

网友:
楼主给的这个预算完全可以配个新主机了,而且还可以用上10年都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4000可以全配新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固态当系统盘一般不能卡,你只看视频和股票,卡分两种 一种是系统卡顿比如装了好几个杀毒软件很多开机启 ...

我觉得应该是系统臃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4000可以全配新的了

我就是要弄个新的

网友:
看股票我还在用4170++4*4+200G   英特尔S3710。显卡750 1G 分辨率2560*1080还算不错,没看过4K电影。建议5600+B550M+8G*2+RX6600 8G+S3610 800G-1.6T用不了4000大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