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像头如何找到完全匹配的麦克风?换麦克风后声音为何小了非常多:(

楼主(2023-11-08):
找到一个接口一样的麦克风(2p 1.0mm间距接口),换上之后声音小了很多,这是为什么?
各家摄像头,麦克风不是通用的么,

替换麦克风之后,为何声音小了很多
摄像头购买替代麦克风除了接口,还需要考虑哪些因素

网友A:
加一级放大就可以了,一个9013接上,供电都不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一级放大就可以了,一个9013接上,供电都不需要!

原装麦克风好像就一个咪头,还需要专门搞个放大么

网友B:
想声音大需要找灵敏度高的咪头, 不过一般商家根本搞不明白这些

网友:
有的咪头里面好像有一级放大

网友:
参数不一样,都是匹配好的。

网友:
咪头里面好像有一级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声音大需要找灵敏度高的咪头, 不过一般商家根本搞不明白这些

咪头灵敏度高和增益高是不是一回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咪头灵敏度高和增益高是不是一回事?

找到一个咪头的Datasheet看的话, 是没有增益这个参数的
放大电路才有增益, 采集到了声音信号之后, 用某个电路把信号放大了多少多少倍, 那个是增益

不过把一个普通驻极体式咪头(ECM)拆开也会发现里面装有一个JFET, 手机里的硅麦(MEMS)也会集成JFET
这个东西就是电放大部分, 振动来的信号太弱了, 需要用JFET放大
单说JFET是有增益这个参数的, 不过组装起来之后, 厂家给的参数里不会有增益这个东西
因为咪头表现还跟振膜, 结构等其他方面有关, 所以厂家都只标灵敏度(Sensitivity)

你买到的这个咪头, 从图片上看, 貌似是6mm直径的驻极体咪头, 看不清, 自己量一下吧
这种形状肯定是集成了JFET的, 也就是说已经包含了放大部分, 声音太小是厂家制造出来就是低灵敏度产品
当然卖东西的商家搞不明白, 所以多数商家都不会标灵敏度, 或者也可能把灵敏度叫做增益

那么解决方法有2种:
1.重新购买高灵敏度咪头, 灵敏度标记一般是-DB, 数字越小声音越大
当然灵敏度高了, 环境噪音就也会更多的被采集进来, 如果买到裸的, 还需要自己焊一下接线

2.也可以在咪头与计算机之间再增加一级放大电路, 淘宝上有各种放大模块出售, 也可以自己找电路DIY

网友:
楼上够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到一个咪头的Datasheet看的话, 是没有增益这个参数的
放大电路才有增益, 采集到了声音信号之后, 用某个 ...

编码后用软件放大,效果是不是不如直接在电路层面放大信号?

网友B:
编码后?? 呃, 你这个麦该不会是用来唱歌的吧
不过不管怎么个用法, 最终出来的效果好就可以, 不必纠结用软件实现还是硬件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编码后?? 呃, 你这个麦该不会是用来唱歌的吧
不过不管怎么个用法, 最终出来的效果好就可以, 不必纠结用软件 ...

声音信号存到tf卡就是编码啊,
不是对原始电信号放大,而是播放器里面放大

网友:
麦克风分正负极,如果接反声音就小。试着调下线子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