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新买的60V,20A,1200W固测KPS6020D大功率可调电源

楼主(2023-11-08):
虽然市面上可调电源型号特别多,但是想买个称心如意的实在是难。最少有如下8个痛点:
1,国产便宜货电压和电流调节分粗调和细调2个旋钮,简直反人类,调起来特别别扭。
2,国产便宜货质量堪忧,电位器和内部继电器经常接触不良!
3,进口可调电源在纹波和可靠性上确实强悍,但是极其诡异的是,表头精度非常低。功率几百瓦的电源,显示精度就只有0.1V和0.1A了,调试电路根本不够用。实在不明白为什么其他电路舍得下本,表头却不肯弄精确点。
4,进口电源风扇噪音极大,买了2个二手进口电源,松定和菊水都是这样,空载都呼呼转,空载功耗都二三十瓦!满载要起飞。
5,靠谱的可调电源很少有功率1000W以上的,除非是那种连表头都没有的甚至电流不能调的或者进口贵的离谱的。想弄个60V 20A的都难,一般60V,10A就到头了。所以买了2个二手电源,1个120V,6.7A,另一个35V,20A兼顾高电压和大电流。
6,即使下血本买程控可调电源也很反人类,调节旋钮竟然只有1个!!!调电压和电流要来回切换!!!实在不明白这是什么逻辑?那么一堆按钮都加上去了,还差一个旋钮不成???而且几乎所有的品牌都这样!感觉就是给高级工程师连电脑控制的?调试电路最基本的就是电压或电流从低到高一路连贯的加上去,看电路什么反应。竟然这么小的要求都很难实现!
7,有的工频变压器的可调电源,内部用继电器切换电压,带重负载连续调节输出电压会不连贯,尤其是恒流模式,有可能继电器来回跳。我一个台湾的程控电源就这样,就这也算程控电源???
8,进口可调电源内部用料做工极好,但是竟然最基础的按键去抖动都做不好!我买的2个二手可调都是单击变双击,也可能年头多了就不行了?松定电源加了去抖动电容,菊水换了微动开关并且又加了单片机,专门写了个去抖动程序才解决。

目前手头有2个二手可调电源。800块钱买的菊水35V,20A可调。表头精度极低,所以自己加装了高精度表头。1380块钱买的120V,6.7A松定电源,表头精度比较高,但是买回来才发现,实际误差较大,卖家说这是通病。自己换了极高档次的运放也没解决问题。
急需一个电压较高,电流较大,精度较高的可调电源,来替换手头的这2个二手货。去年在淘宝找到一款心怡的60V,20A电源,加入购物车一直没预算买。今年等到双11,终于下单了。这个常年800多块钱,一年有几次会优惠促销到700多。这次767块钱买的。我记得最低到过750块吧。

非常大的包装箱,但是并不重。

长37.5cm,宽26cm,高17.5cm,重3kg。尽管功率高达1200W,但是比我2个700W的进口可调电源轻多了,大概只有一半的重量,都是开关电源方案。国产的还是不能和进口的比用料。当然价格也便宜多了,全新国产比二手进口都便宜。

把2台二手可调电源请走。

把新电源装好。表头精度不错,电压精度0.01V,电流精度0.01A。而且实测0.01A的电流真的能显示出来。电压误差大概偏低0.05V-0.1V左右,而且整个量程都是固定偏低0.05V。调0.1V就是0.05V,调30V就是29.95V这样。还算不错,起码是明显有规律的。电流精度没测,但是能显示0.01A最小分辨率也是不错。标称60V,20A,实际设计的是最大61V,21A。噪音极低,小功率风扇完全不转,输出650W功率,风扇间歇性转,温度降下来就不转了,一会再转。转的时候噪音也能接受,没到起飞的程度。空载功耗3W多。输出功率130W,输入功率150W,效率很高。缺点就是纹波大,比进口电源大的多,看这么高的转换效率就知道纹波低不了。另一个缺点就是内部没有放电电路,调低电压或者关闭输出,因为滤波电容的存在,电压是缓慢下降的,不像进口电源,很快放完电。表头是大个的白色数码管,比红色的好看多了。如果买小功率的版本,还多1个专门显示实时输出功率的数码管。2个旋钮分别调节电压和电流很方便。输出按钮有蜂鸣器提示,这点非常人性化,不像别的电源不知道按下操作有没有识别到。总的来说,除了纹波大,没有什么槽点。

后面就是电压输出端子,散热风扇和电源接口,可以价钱选装通讯接口。打算拆机改一下电源接口方向。自带的电源线是直头的,改成弯头的可以靠墙放省地方,但是方向不对。图上是改好了插座方向,换好了弯头电源线。

型号KPS6020D。

拆开看满满当当又十分简洁,就一块大主板。

换个角度看,这个大散热器十分显眼。

再换个角度。

再换个角度。

细看还有显示板和旋钮小板,总共3个板子。

220V输入电路没有偷工减料,X电容,共模电感,X电容,2个继电器切断零线火线,NTC大电阻。后边还有1路小的X电容,保险丝,共模电感等元件。

从上面看。

有个小变压器,左侧的是辅助电源。刚才的几个小安规元件就是给辅助电源供电的,而大安规元件给主电源供电。

辅助电源用的400V,68uF滤波电容,容量不算小。

辅助电源控制器用的国产的DK124,从来没听过这个型号。

这是芯片资料。

这里有2个大贴片元件,1个是MOS,另一个是肖特基二极管,还有几个小贴片二极管。变压器应该是好几路电压。MOS疑似控制散热风扇。

主滤波电容是1500uF,200V,2个串联,旁边有均压电阻。容量还算可以。

这里一堆8脚运放。

仔细看是lm358。档次不算高,不过实际电源精度还行。

运放附近电阻电容是相当多。

这有2个IC,丝印是4422YM

查资料是是MOS驱动芯片。

主输出控制芯片是熟悉的TL494,看到这里再加上2个滤波电容串联,就知道整个电源的拓扑方案是半桥了,也就是大家熟知的350W铝壳带风扇的明纬电源方案。只不过这里做成电压电流可调了。

高压侧的电流互感器。

主变压器个头特别大,和显像管彩电的开关变压器个头差不多大。变压器旁边是巨大的100Ω电阻,作用未知。

变压器初级只有2个引脚,再次印证了半桥方案。

这里有一堆电阻,还有15V,30V,60V字样,猜测是不同电压版本的短接点。

输出大滤波电感,证明不是反激方案。有硅胶固定,不过硅胶很少,另一侧没有胶。

输出是LCL滤波,还有1个小点的滤波电感。

康铜丝电流采样电阻2个并联。滤波电容是6个1000uF,63V电解电容并联。滤波不算豪华,所以纹波比较大。另外大散热片下压着2个巨大的晶体管,疑似是输出电压调整管?拆开的时候忘了仔细看了。应该不可能变压器直接输出吧?一个巨大的槽点就是电容耐压,最大输出61V,用63V电容是不是余量太小???在考虑要不要换了它。

显示面板和电位器小板。

电位器就是旋转编码器,也就是数显T12控制板上用的那种。

12V散热风扇。大散热片比台式机散热片尺寸略大,下边压着1个整流桥,1个热敏电阻,2个大开关管(疑似驱动主变压器),2个特大元件(疑似次级整流用的肖特基二极管)。

另一个槽点是电源插座虽然套了热缩管,但是没用风枪吹!

这个电源带220V电源线,不带输出线,但是带输出用的30A线鼻子。

全文完。大家觉得这个电源物有所值么?????????

后记:发现很多坛友怀疑此电源功率虚标。这怎么可能呢?好歹是将近800块钱的电源,1200W的功率不算太大。而且半桥架构转换效率很高。不过为了打消疑虑,还是实测了一下。

用一盘硅胶线当做负载,泡水里。

用万用表核对了一下,可调电源的表头是准确的。

输出功率接近拉满,大概1000W出头。因为线盘随着发热,电阻一直变大,所以输出功率也是慢慢下降的。

最大输入功率大概1200W。根据实时输入和输出功率计算了下,大功率转换效率大概95%。也就是输出1000W,电源只有50W的发热功率。有那么大的散热风扇和散热片,50W简直是小意思。这样一直烧水几分钟,电源吹出来的风,几乎没什么温度。断开负载10秒多,风扇就停转了,说明内部散热片已经不太烫了。还是那句话,半桥架构效率很高。可惜次级不是同步整流,要不然效率还会更高。这个电源的变压器线圈都是铜箔绕制的,不是漆包线,还是比较讲究的。

网友A:
感觉着开关电源的不如变压器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着开关电源的不如变压器的好

600W以上的用变压器的可调电源非常少,而且特别贵。

网友:
功率挺大的。

网友B:
半桥做到1200w 也是开了眼了。

网友:
“国产便宜货电压和电流调节分粗调和细调2个旋钮,简直反人类,调起来特别别扭。”深有同感啊。

网友C:
咋不上中兴2400电源呢?

网友:
电源看着不错。

网友D:
可调电源,我只信赖变压器的。

网友:
楼主是专业人士,我作为个人爱好者用不上这个,我有个30v10a的就已经很满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半桥做到1200w 也是开了眼了。

1200瓦不算大吧。反激都有大几百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咋不上中兴2400电源呢?

不太相信这种改造过的可调电源。带稳定负载还行,带焊台这种pwm负载不可靠,瞬态响应,自激啥的。开关电源是个极其复杂的系统。我有一本很厚的讲可调电源的书,好像是500多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调电源,我只信赖变压器的。

可惜500W以上的很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么贵啊

这么大功率这个不算贵了

网友:
1200W可能不够吧!感觉800W就不错了!

网友:
楼主太有钱了,

网友:
不知道这个跟睿登配个开关电源,哪个好?

网友:
电源功率不 小,维 修利 器

网友:
介绍的很详细,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