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双十一换了新轮胎,拆下轮胎发现芭比Q了

楼主(2023-11-08):
如题,高高兴兴的一件事,结果就芭比Q了

轮毂裂了,不会是米其林的小工给拆坏的吧?

裂了一条缝,大约1.x厘米宽

维修工说可以修,修一下450,我想想咸鱼上买个二手的也就四五百,举棋不定

网友A:
换新别犹豫 别说二手就是买个配套的也用不了450感觉

网友B:
少扯蛋,这玩意暴力拆卸只会变形,咋可能整裂...

网友C:
怀疑你去查监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新别犹豫 别说二手就是买个配套的也用不了450感觉

咸鱼问了几家,同款最便宜的开价85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少扯蛋,这玩意暴力拆卸只会变形,咋可能整裂...

好吧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怀疑你去查监控啊

好吧好吧,是我错了行了吧

网友:
直接换新的,裂缝修了也撑不久

网友:
一般不会弄裂轮毂的啊。顶多就是刮花轮毂边缘

网友:
建议换掉轮毂

网友:
看造型不要850啊

网友:
这玩意还挺贵的,不过一般都是铝合金,而且也不轻吧

网友:
还是换了吧,不然有安全隐患。

网友:
换新的吧,铝合金轮毂就是矫情,宁折不弯

网友D:
这玩意怎么会坏了,难道是金属疲劳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玩意怎么会坏了,难道是金属疲劳

一般是高速的时候压到东西

网友:
如果是扁平比低的胎(薄壁),压裂轮毂貌似有可能。下面保时捷的就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是高速的时候压到东西

扁平比低的胎到底有啥好处了,支撑比较好,侧倾会比较好

网友:
这个拆不坏吧?不然还不被你当场发现了?

网友:
修理工躺枪,话说也是第一次看见轮毂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