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腾一下午,中午把48v铁锂电池组搞完了

楼主(2023-11-08):
主要是保护板的卖家有点迷糊,差点把电池负极接到总负极去了。

电芯买的拆机没有拆散的软包20 ah的,有连接板好折腾。卖家说容量还有19多,姑且信吧,便宜主要,买了两组,还好是软包的,邮费还算便宜,两组广东到浙江发的圆通才70,不知道发物流会不会再便宜点,还挺重的。

内阻前几天测的,挺一致的,3豪欧好像,忘了

保护板买的拆机带蓝牙的,不过是60v用的,让老板降串了,有蓝牙还是挺方便的,省得接小电压表了,库仑计暂时不准备装了,太贵,先试一阵再说。

今天终于把保护板焊好了,蓝牙也弄好了,还没装车,先充满电再测下内阻看看,整体还是挺满意的,就是感觉买小了,20ah才这么点大,感觉30ah也装的下

网友A:
卖这些保护板的狗的很,接线图还要另买,5毛~5元不等。幸好我深掘互联网,找到了免费的

网友B:
20串降串的接线图有好几种,是自己设置的,见过一个是这第一个排线最后一根线和第二个排线前2根线一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卖这些保护板的狗的很,接线图还要另买,5毛~5元不等。幸好我深掘互联网,找到了免费的 ...

我这卖家人不错,直接给的,其实要搜也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串降串的接线图有好几种,是自己设置的,见过一个是这第一个排线最后一根线和第二个排线前2根线一起的 ...

总觉得就是为了方便而已,其实只要把多余的线并起来就完事了

网友C:
聚合物炸弹 上次拆了一个 拿出来瞬间变胖

网友D:
容易鼓包的都是软包液态电解液的冒充聚合物。真正能做聚合物的也仅仅是屈指可数的几家大厂。
用软包要预留鼓包的空间

网友:
看起来组的还不错哦

网友B:
快递不能寄电池,我这几组4824ah的300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快递不能寄电池,我这几组4824ah的300多

我这个也不知道他怎么寄的,我以为他发物流,结果收个圆通。我这个13元一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容易鼓包的都是软包液态电解液的冒充聚合物。真正能做聚合物的也仅仅是屈指可数的几家大厂。
用软包要预留 ...

电动车这种貌似都没留鼓包的空间的样子,都是包紧的,先用着吧,铁锂至少比三元的安全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聚合物炸弹 上次拆了一个 拿出来瞬间变胖

还有瞬间变胖的?短路了?铁锂相对安全点吧。铁壳的好像有些里面也是软包的,也容易鼓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瞬间变胖的?短路了?铁锂相对安全点吧。铁壳的好像有些里面也是软包的,也容易鼓 ...

没短路就是直接胀气鼓起来了

网友E:
这个内置库伦计,调好了比较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内置库伦计,调好了比较准

这样的吗?那倒是省了库仑计了,挺好

网友F:
铁塔保护板....什么价格?

网友G:
同问,铁塔保护板....什么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G:
同问,铁塔保护板....什么价格?

我买的破解好的,35包邮,带线,闲鱼上的,应该是最便宜的了,自己搜下吧,这老板人还挺耐心的,就是小心他会说错。要是想自己破解的那更便宜,再买个USB转485的就行了,上位机啥的我记得坛友有发过,参数可以看人家的改

楼主:
引用 网友F:
铁塔保护板....什么价格?

看楼下………………

楼主:
这家的保护板蓝牙没有天线,但是实测在车子旁边一米呢都能正常连接,不接天线也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