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欧司朗投影灯新旧对比p—VIP 180/0.8 e20.8。

楼主(2023-11-08):
投影机用了4000多个小时,买了个新的欧司朗灯换上。
新的光杯更亮一点。

新灯牌有二维码。

新的胶是白色,旧的呈褐色。

光杯口新旧有一点点不一样。

新旧的灯芯里面都有字,
新的多了二维码,里面和外面号码一样。

安装上去后,投影机的效果感觉提升不明显。
改天清洁一下光路试试。

网友:
光路可以定期清洁一下,此外,如果采用的是树脂镜头的话,长期高温下都有可能被烤黄,或者被风扇吹来的沙尘刮花树脂镜头的表面(非密闭光机)。

网友A:
我感觉亮度提升了不少,上次你发老灯泡时看画面偏黄严重。

网友:
新灯泡几个大洋?

网友:
做工都不错啊,拍摄的很清晰,谢谢

网友:
投影仪 控制好高温  消耗小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亮度提升了不少,上次你发老灯泡时看画面偏黄严重。

手机拍照不真实,眼睛观感感觉差不多。有提升,但不大。

网友:
光路要定期清洁一下

网友:
这个属于耗材之类的吧。

网友:
这个灯泡价格应该不少

网友B:
有动手能力的话改激光光源,效果更好,寿命也更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动手能力的话改激光光源,效果更好,寿命也更长

汽车白激光灯光谱和三原色对不上,450纳米激发YAG荧光580纳米混合,红绿蓝激光最好,缺点体积大价格贵。改红绿蓝LED背光,三原色可调恒流源好点。

网友:
这个拿来D个手电筒亮度应该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