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家中常备9V电池么?这种电池真是太让人恼火了:(

楼主(2023-11-08):
一个9v电池寻线仪用不了多久就没电了,
搞了几个镍氢9V的,一段时间不用,也全充不进电了

各位家中9V电池都是怎么搞的,用到就买几块,一次花个10元买9v电池么?

网友A:
两个锂电池串联就行了。

网友B:
我买到了一款1.5v升压9v的那种模块,很省电的那种,用1.2v的可充7号电池升压9v,再也不买9v电池了,9v不耐储存,买多了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锂电池串联就行了。

你的寻线仪现在用的锂电池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买到了一款1.5v升压9v的那种模块,很省电的那种,用1.2v的可充7号电池升压9v,再也不买9v电池了,9v不耐 ...

9v的接口,你的1.2v是7号电池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9v的接口,你的1.2v是7号电池么?

是的,1.2、1.5升9V,DC-DC升压,6F22层叠电池代用品

1.2v,1.5v的都可以用,静态电流非常低,完全可以替代9v电池,问题是这种东西现在淘宝上没用了。

网友:
确实,这种电池实体店面不好买

网友:
是的,我就是用的9v啊,没你这么多烦恼啊,我都是偶尔花几块钱买几个松下的,

网友:
自制锂电升压9v电路板

网友:
某宝上便宜得很,买两节放着就是

网友:
我们都是两串锂电池

网友:
要么锂电两串,要么直接买普通的9V。貌似9V没那么容易放坏。镍氢的就算了,这东西很容易饿死

网友:
有几个9v镍氢,得经常充电,大多数的时候还是买碳性或者碱性电池。
一直在比较9v形状的锂电,还没下手,安卓接口,应该可以用

网友:
大家都说升压板。
我还有个方案,路由器9V电源,应急下使用。

网友:
有两个设备用9V方块电池。买了质保期10年的CRV9,是目前容量最大质保期最长的了。
以前有磷酸铁锂3串的电池,这个也比镍氢的电量多。

网友:
倍量的就不错,3块多天猫农场红包0元购屯了不少,感觉还是经用的,当然经常用也一样

网友:
买过一次镍氢9V电池,用了不到两年就坏了,以后再没买过,现在都是两节锂电串联使用,普通9V电池备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1.2、1.5升9V,DC-DC升压,6F22层叠电池代用品

1.2v,1.5v的都可以用,静态电流非常低,完全可以替 ...

全分立器件,效率那么高,待机电流那么小

网友:
5V升9V的模块,5V的充电器到处是。

网友:
直接买锂电池2节串联的很劲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