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体感应小夜灯,用哪种比较好?

楼主(2023-11-08):
网上买了充电感应灯,

据说一年充电4次就够了,
但是充电后用4、5天就没电了

每4、5天充电一次,真是让人烦躁啊

网友:
可以买220v感应灯座,这个才是长久之计

网友:
自己往里面加电池

网友A:
我之前在 数码值得买 入手的类似感应灯,目前已经快3个月还没充过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在 数码值得买 入手的类似感应灯,目前已经快3个月还没充过电。

那是你挂到了一个人都不去的地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是你挂到了一个人都不去的地方了,

我放在厕所,外挂了3节18650电池,很久才充一次电。原来的电芯太小了,才大拇指那么大

网友C:
小米夜灯三个,放到床头上,南孚电池用三年以上
还有一个米家的网关,带夜灯,带收音机,,插在插座上,定时开
真的省心

网友:
加大电池,减少灯珠

网友:
这种小灯看着不错,挺好

网友:
这体积  一年充四次你也信。自己外挂电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米夜灯三个,放到床头上,南孚电池用三年以上
还有一个米家的网关,带夜灯,带收音机,,插在插座上,定 ...

小米夜灯蓝牙版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米夜灯蓝牙版么?

产品名称:米家感应夜灯
电压:4.5v,AA电池3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米夜灯三个,放到床头上,南孚电池用三年以上
还有一个米家的网关,带夜灯,带收音机,,插在插座上,定 ...

小米夜灯三个,放到床头上,南孚电池用三年以上
如果用的多,是否坚持不了3年?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米夜灯三个,放到床头上,南孚电池用三年以上
如果用的多,是否坚持不了3年? ...

总共亮灯时间应该差不多,亮的次数多了,整体时间肯定短

网友(2023-12-25):
首先换电池,配的电池不好用

网友D(2024-02-15):
芯片方案静态功耗是决定电池用多久的关键因素,亮灯时各家产品差别不会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芯片方案静态功耗是决定电池用多久的关键因素,亮灯时各家产品差别不会很大。 ...

这种人体感应灯静态功耗最低可以做到多少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种人体感应灯静态功耗最低可以做到多少呢?

uA级才能长达几个月的待机。方案好的,还有光敏,白天不工作的,这样又节约很多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uA级才能长达几个月的待机。方案好的,还有光敏,白天不工作的,这样又节约很多电。 ...

uA级人体感应灯哪里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uA级人体感应灯哪里有?

鄙人也在找,之前买的不太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