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is903量产提示失败,错误代码66

楼主(2023-11-08):
is903量产提示失败,错误代码66这啥问题?

网友:
是不是开着写保护开关量产的

网友:
格式化失败?

网友:
写保护开关,或者格式化选项那边改一下勾选格式化的格式……听起来有点绕口

网友:
退出软件拔掉再插上看看固件有没有已经写入

楼主:
换量产工具后成功了。。。版本太多了,眼花缭乱。。。不知道用那个,每个都试了。。。最后成功了

网友:
开卡设置中,不建议勾选【格式化】和【读写测试】功能。

下面截图是个人愚见设置。

高级设置中,建议红框部分,初期都不勾选;能正常开卡后,按顺序逐一勾选再开一遍即可【其中1,部分颗粒必须选择,不选会报相关错误,按情况勾选即可】。
在不超频情况下,1+2可获得最高连续读写速度;3会消耗一定容量,提供约500MB左右的类似SLC cache效果的加速(跑测速软件会提升,出缓后,跟1+2速度一致);而3上面的【cache】任何情况下个人都不建议勾选,勾选效果类似3且几乎不和3效果叠加,还会导致一定情况下的写入不稳定。

ps:如果开卡后,出现跑圈不过的情况,可以首先尝试勾选【DisMEF】再后开卡测试,能过跑圈即可;如果依旧无法通过跑圈,那么只能使用支持【扫描】功能版本工具,扫描后开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