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东云第一代RE-SP-01B从第三方刷回官方系统

楼主(2023-11-08):
有部分客户有这个需求,我发一下帖子。

1、通电后立刻用牙签之类的东西按住reset 等待灯变成蓝灯一闪一闪后进入breed恢复界面

2、在固件更新里面选编程器固件 -选择文件JDC-2.3.15R1914_128G.bin

3、取消自动重启和保存现有epprom

刷入

在常规固件里面bootloader选择breed-mt7621-jd-cloud-1.bin尝试保留BREED。刷入后重启。

重启后就恢复官方固件了,注意,刷回官方固件后第二次开机会完全替换掉不死breed。会变回官方的breed。如果要刷回第三方必须拆下来。
相关文件下载地址: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p-5KVMlmAOojHvdvMr5t_Q
提取码:fbet
--来自百度网盘超级会员V5的分享

网友:
1代现在基本可以退休了 无调度

网友A:
你一代的机器原来是什么版本的?我手上也有一个1代的机器,也想刷机使用!

网友:
我的一代的还在用啊,速度还行,前阵时间更新过官方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一代的机器原来是什么版本的?我手上也有一个1代的机器,也想刷机使用! ...

第三方系统

网友(2023-12-15):
射频前端芯片设计原厂三伍微电子的产品有WIFI FEM、IOT FEM、PA和开关。
产品优势
FEM优势:(1)谐波好,免去外置滤波器,(2)无需调试匹配电路,直接替换。
开关优势:低插损,低延时,高频率(支持7.2GHz)

网友:
感谢,但是刷了你的固件,提示已被他人绑定,固件中的SN是加密的,无法修改。。。

网友:
楼主  链接失效了 请再补一个  谢谢

网友:
链接失效了 能再发一个吗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一代的机器原来是什么版本的?我手上也有一个1代的机器,也想刷机使用! ...

一代刷了不好用,没有官方信号好和网速快,建议别刷

网友(2024-01-15):
当个轻nas还行

网友(2025-09-09):
这就麻烦了把别人设sn刷进去了

网友:
还得是官方系统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