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现在有什么好的M.2固态移动硬盘盒推荐??

楼主(2023-11-08):
    装M.2固态硬盘的。

要求:

1:价格百元内,    2:9210B 主控的,  3:数据线插电脑端是USB接口的

网友:
我用的绿联的 JD购买 用起来还行 50元左右

网友:
PDD 60多,支持双协议的,不是抽屉式的。

网友A:
推荐买有风扇的毕竟数据无价!!!
ineo是首推质感较好还带写保护对有部分人比较重要,并且有jm583、asm2364、asm2464三个版本,
itgz的一定要表扬一下之前老款的风扇同心率较差,现在直接升级了还改进了风道是想好好做的厂商,没写保护需求可以买这个
如果需要在手机等移动设备还是选无风扇的,不然供电不足

网友B:
    买9210B的温度低些,壳体要CNC铝的,比如ITGZ 航雄这种,安装时是盖上去的,这样导热垫能好好的压住固态,那种抽拉式的无法让导热垫接触到壳体。另外最近看到OTSK品牌的也是这样,而且有两种,低档的外观和ITGZ 航雄一样,或许是一个厂家OEM的,高档的要大一圈,我昨天用果园券买了高档的那个用券后44块多,等到手看怎么样

网友:
我用的是SSK的,双协议的,京东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荐买有风扇的毕竟数据无价!!!
ineo是首推质感较好还带写保护对有部分人比较重要,并且有jm583、asm236 ...

姓名地址电话都放上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9210B的温度低些,壳体要CNC铝的,比如ITGZ 航雄这种,安装时是盖上去的,这样导热垫能好好的压住固 ...

我也是打算选9210B主控的

网友:
牛本路过,不过自带的数据线不咋地

网友C:
M2固态硬盘盒很便宜了,买双协议的也就50左右,尽量买金属外壳的,散热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M2固态硬盘盒很便宜了,买双协议的也就50左右,尽量买金属外壳的,散热好

金属壳必须的

网友:
金属外壳的,散热好

网友:
上次我抖音买了个,透明塑料壳,光污染,读写时流水灯效果杠杠的,温度也是杠杠的,掉盘也是很随机的

网友:
感觉速度能到1G就差不多了

网友:
第3个要求实际上可以取消,不管是A口还是C口,电脑那边如果正好是C口/A口,也就是一个转换头的事。

网友:
SSK的用起来不错

网友:
绿联的盒子就不错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