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拆解凌度BL580行车记录仪并更换电池

楼主(2023-11-08):
(图片)

网友:
小容量锂电池不是很耐用,容易过放鼓包。

网友:
特别是夏季易鼓包。

网友:
这机器用着还这可以吧

网友:
凌度售后不错,我的不开机,可能是电池坏了,,寄过去产家,售后免费更换修好后寄回。

网友:
行车记录仪里面的电池最容易受热鼓包!

网友:
用着还这可以吧!

网友:
用车上电源不香吗。

网友:
做工不错  动手能力也不错

网友:
试试2串加稳压管均衡法拉电容,比锂电池耐用些,或者三串镍氢等。

网友:
就换了一个小尿包

网友:
什么耐高温的锂电都是智商税,正负极和电解液跟普通811 623锂一样的怎么可能耐高温,真耐高温 松下特斯拉 都得感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