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46en 开成2246xt不成功,问题可能在哪?

楼主(2023-11-08):
贴了4颗Toshiba,256Gbit,TH58TFT0DFKBA8J
由于创见这板子缓存是128M的,用2246en的软件开成128G可以成功。但是用2246xt开就始终不成功。一直在Download MP ISP 。

同样2246xt的软件,开另外一个板子(黑色款)也是4贴TH58TFT0DFKBA8J。就可以成功。问题在创见板子的ce跳线?或者还是有其他讲究

望各位大佬指点一二。

楼主:
补充两张CE图。 废物利用的盘。不想再去买缓存了。

网友A:
用2246xt 开之前要清空

网友:
多试几个版本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2246xt 开之前要清空

怎样清空?不拆闪存可以吗

网友C:
如果2246EN开出来了,在用2246XT开的话,我记得要短接ROM开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2246EN开出来了,在用2246XT开的话,我记得要短接ROM开卡的

是的,短接过。但是最后就Download MP ISP (8)报错。用同样的方法,黑色那个16贴的板子我是成功了。创见这个主控有什么特别或者跳线?

网友:
我的2246en固态u盘双贴nw755。  用2246xt q1102a最新版改了其中一个参数的id开出来了。  但速度变成了读写460/250,  本来速度是480多/380。  主要是刷2246xt固件待机还是烫跟2246en固件差不多。写入2246xt温度低几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样清空?不拆闪存可以吗

2246en应该在debug里可以清空啊,46xt好像不行。

网友:
我用debug是从来都没成功过,都是在配置文件里打开erasesysblock,好像可以清空,但有时候不行,903清空效果最好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大佬,我用2246en在debug里面清空后,用2246xt成功开卡。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大佬,我用2246en在debug里面清空后,用2246xt成功开卡。

debug模式到底怎么清空,一直只听说过debug可以清空,但是具体怎么操作不知道,求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D:
debug模式到底怎么清空,一直只听说过debug可以清空,但是具体怎么操作不知道,求指教 ...

我也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