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200以内适合修电脑主板的万用表有没有推荐的?

楼主(2023-11-08):
业余修修主板啥的,不是吃饭的活,不用太好,能用得上就行,主要是量下CPU之类的阻值啥的,电压啥的倒无所谓

网友:
我感觉几十块的都可以,什么VC890之类的

网友A:
能修电脑主板的高手了,直接福禄克

网友B:
买个四位半的UT61E+差不多了,测量电容器电感最好也个电桥,频率1-10khz去测量,普通万用表测量频率太低不准确。再搞个示波器,都可以买几百块钱的二手

网友C:
能修电脑主板普通万用表就行了 ,基本就是那几类器件坏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个四位半的UT61E+差不多了,测量电容器电感最好也个电桥,频率1-10khz去测量,普通万用表测量频率太低不 ...

电桥,示波器都有了,万用表以前是胜利的vc890d,最近总觉得有点问题想换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修电脑主板普通万用表就行了 ,基本就是那几类器件坏的多。 ...

普通表测cpu电阻容易乱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修电脑主板的高手了,直接福禄克

业余玩玩而已,福禄克还是太高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VC890D

这个有,好像10多年了,不准好久了,最近连电压都不准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业余玩玩而已,福禄克还是太高端了

买个二手精度好的差不多价格

网友F:
个人想法,维修主板,用的最多的档位应该是二极管和直流电压?

之前我是不会修的帖子,有各种表二极管档的开路电压等等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87143-1-8.html

Fluke终生保修这几款的短接电流1.0mA好稳。。。

限制200以内,二极管档开路电压比较高的,看上去ZT-Y1 / UT136B+都还行的样子。

突然发现UT195E的二极管档开路电压有12V

网友:
注意不要用欧姆档开路电压太高的表就行。二手f15b或b+或新的ut136b+或福禄克101。前者用的人多,同行交流时测值一致性好,后者挺好用,唯独少个手动量程按键,偶尔会需要用到,可以自己改造添加。其它ut也有适合的型号不一一列举,坛子上很多推荐,需要选3v供电的表。因为不需要量电流,福禄克101也是很适合的,还很小巧只是也没手动量程键。

网友:
cpu也能修吗?

网友:
优利德的UT136B+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买个二手精度好的差不多价格

二手福禄克水太深,怕掉坑里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个人想法,维修主板,用的最多的档位应该是二极管和直流电压?

之前我是不会修的帖子,有各种表二极管档的 ...

众仪的不是说质量很差嘛,优利德的倒是在看,为啥你们都推荐优利德的,胜利的表很差吗?

楼主:
有些问题还真能修

楼主:
已经有了,拨盘问题烦了,想换按键式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众仪的不是说质量很差嘛,优利德的倒是在看,为啥你们都推荐优利德的,胜利的表很差吗? ...

优利德 售 后好啊,就是产品类别也较多,感觉胜利研发不怎么跟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