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娃娃问个暖气问题

楼主(2023-11-08):
各位大佬我家五组暖气片  现在只有第一组有温度第二组稍微有一点温度  第三组第四组第五组都没有温度  放了跑风没有空气  关闭第一组第二组  依旧没问题因为是自己装修改造的供热不给上门了  有大佬知道啥问题吗  谢谢

网友A:
盲猜管路长度设计不合理,都让1、2路分走了,可以试试半关闭1、2路

网友B:
自己改造的,应该自己清楚啊,毕竟没人知道你的管路走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盲猜管路长度设计不合理,都让1、2路分走了,可以试试半关闭1、2路

关了 都不热了  很尴尬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改造的,应该自己清楚啊,毕竟没人知道你的管路走向.

是装修的干的  管路就是并联也没几米  就是搞不明白为什么不热 疯狂放水后热了 但是不防水温度又下去了  郁闷

网友:
楼主耍流氓,脱别人裤子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装修的干的  管路就是并联也没几米  就是搞不明白为什么不热 疯狂放水后热了 但是不防水温度又 ...

暖气管道怎么能并联呢?应该是串联才对吧?不然热水怎么循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暖气管道怎么能并联呢?应该是串联才对吧?不然热水怎么循环?

就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
回路不通,热水没流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了 都不热了  很尴尬

关了1和2,3 4 5也不热了?暖气是怎么连接的?

网友:
我见过的好像是这样接的。

网友:
暖气管道有串联也有并联的,像楼主说的这种情况好像不好解决,可以把不热的阀门开大,把热的阀门调小,平衡一下试试,再不行的话只能在不热的那组前面加个水泵试试

网友:
可能要加泵了

网友:
可能进水、回水装反了,也可能进水阀门的球阀脱节,造成无法开启最大状态,导致进水流量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个样子的

暖气是大网供热?
如果大网供热,改成串连。
并连可能是不热那几组要么是堵了,
要么就是压力走最通畅的路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回水管加泵 这样的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68984-1-1.html

这注意挺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了 都不热了  很尴尬

关闭第一组第二组  依旧没问题

网友:
话都说不明白,也没有概况图,问的问题,我后悔回答了第一句

网友:
改成串连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