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手机充电器也有脉冲充电的?

楼主(2023-11-08):
看到这个波形,我顿时想起了“硅整流充电机”,里面是个工频变压器,经过整流器给铅酸蓄电池充电,没有滤波电容

网友:
看波形是加了负脉冲。

网友:
OPPO快充专利是有直接用充电头代替手机降压电路直怼电池的,这是它当年低压大电流的看家本领别人都热只有它不热的快充技术。其他家的只能叫充电头adaptor(电源适配器),它家能叫充电器charger

网友A:
比较理想的充电是高压限制电流充电,然后也周期性短暂的暂停时间去测量电池电压,达标以后改变充电状态,改小电流或者停止充电,这样老化的电池也容易充电比较快的充电充足,许多充电电路是用充电充满停止的电压去充电,老化不良的电池充电电流就很小,充电很久甚至充满充电电量也很少。

网友B:
没听说锂电有这种特性的,从锂电发明出来就是说的恒流充电,这个脉冲充电有什么优缺点?还是商家随便编出来的噱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比较理想的充电是高压限制电流充电,然后也周期性短暂的暂停时间去测量电池电压,达标以后改变充电状态,改 ...

手机应该大部分都是脉冲形式的,采用此种方式一来可以加快充电速度,二来可以减少充电控制部分的发热量。而且停充控制精度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听说锂电有这种特性的,从锂电发明出来就是说的恒流充电,这个脉冲充电有什么优缺点?还是商家随便编出来 ...

许多人都用高压去激活难充电的电池。仔细观察过充电电流变化的话都知道按照充满电压去充电是电流越来越小的,速度很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听说锂电有这种特性的,从锂电发明出来就是说的恒流充电,这个脉冲充电有什么优缺点?还是商家随便编出来 ...

脉冲充电可以减少电池极化,加快充电速度。
这是写入了大学教科书的充电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脉冲充电可以减少电池极化,加快充电速度。
这是写入了大学教科书的充电方法。 ...

几十年前就知道脉冲充电,但是说的都是铅酸电瓶镍镉镍氢电池,关于锂电池的还是这一两年出来的什么锂电池修复提出来的,没见到什么专业解说,偶尔看到的是说恒流充电完成后再进行脉冲充电,还要看电池厂家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