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海力士全都是漏电王吗?

楼主(2023-11-08):
如题,是否海力士全都是漏电王? 有个杂固态,8片海力士黑片,id为AD3A14AB424A,16nm MLC,tsop48宽体封装, 这个是漏电王吗?

网友:
并非所有海力士都漏电,不过楼主这个16nm的黑片的话,估计可能会

网友A:
主要漏电的比较严重的是海力士20nm,16nm,14nm 2D MLC/TLC,这几代。进入3D时代后,制程回退,漏电情况缓解。

楼主:
难怪呢, 存了一整盘的葫芦娃, 昨天发现蒸发了

正拆了重开卡, 然而重开卡后读写跑圈都正常, 没想到漏电这么厉害

网友:
漏电王做系统盘不是正好,7*24H开机,它还怎么漏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怪呢, 存了一整盘的葫芦娃, 昨天发现蒸发了

正拆了重开卡, 然而重开卡后读写跑圈都正常, 没想到 ...

我也是,但是4K的葫芦娃好像也才十几G

网友:
现在手上还有几片16nm的海力士mlc颗粒,没打算拆,贴在903上面也快不了,还漏电,有两片16g的贴了试了下,在is917上常温保存期不超过半年,另外贴了一片16nm tlc,一个月后就掉速严重,lj颗粒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主要漏电的比较严重的是海力士20nm,16nm,14nm 2D MLC/TLC,这几代。进入3D时代后,制程回退,漏电情况缓 ...

准确来说海力士是从3dv4开始翻身的,然后到了v5时代变成综合风评最好的3D闪存了
现在买iPhone和iPad,海力士闪存算是一等奖

网友:
现在的应该还可以

网友:
正在用一个海力士16nm mlc  128g上的3267ae

网友:
主要漏电的比较严重的是海力士20nm

网友(2024-12-31):
海力士16纳米

网友:
海力士3D V6 YYDS,很稳定啊!

网友(2025-03-16):
引用 网友B:
准确来说海力士是从3dv4开始翻身的,然后到了v5时代变成综合风评最好的3D闪存了
现在买iPhone和iP ...

H27Q2T8CEC9R  3D V2 是漏电王吗

网友(2025-07-11):
16nm还是比14nm要强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