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江苏的苏通卡ETC设备,竟然有三种电池

楼主(2023-11-09):
前段时间把车换了个牌照,由于ETC设备是与车牌绑定的,所以这个当年在银行办理ETC设备就报废了,银行不回收就拆回家玩。

结果这东西在阳光下晒了几年,用手一掰外壳就碎了,塑料质量真差。
后来用卡片插入双面胶慢慢推,终于拆下来。
后壳碎了:

好像手机无法连它的蓝牙,有知道的说一下。

拔下卡的样子,卡与主板间(屏下)有一个检测开关,用于检测卡是否插入。
卡与这个OBU设备是无线感应传输信息,无物理触点。
卡内应有车辆信息,ETC识别码什么的。
出高速时,如收费站ETC设备故障可用这卡走人工通道交费。

反面的样子,有个微动开关,防止用户私自拆下在别的车上用。
如拆下后就无效了,要找发行部门授权人员再激活。

拔开太阳能电池片主板全貌:

主板上几个芯片:
左上8脚的ssesam08是一块flash存储芯片
右上的BK3431S是一个蓝牙芯片。
下面的K5863N是专用于ETC系统芯片,集成ARM9处理器、非接触射频卡的读卡器、 RF Transceiver、太阳能充电管理电路等。

板上有一个类似USB口的接口,但好像不是mini-USB, 也不是micro-USB,也不是type-C。
是它自定的接口,反人类。
应是给厂家或高速公路发行部门用的。

板上元件没什么用,拆下几个电池:
扁是太阳能,这么 小驱动不了什么东西。
蓝色的是IFR14200的磷酸铁锂电池,3.2V的,可充电。
绿色的是ER14250锂亚硫酰氯电池,3.6V的,简称锂亚电池,不可充电,如给充电会爆炸(我这个是国产电池)。

为什么有3种电池:
据说当年定国标时,国标规定电池要能用5年。
伟大祖国半桶水的专家们当时选用的是内置不可充电的以色列产锂亚电池,然后设备定型生产了。
但这电池后期衰减明显,用锂亚电池根本无法撑到5年,用老外电池也不行,定国标并设计了初代产品的专家们傻了。
于是改进,加装一可充电的磷酸铁锂电池,用太阳能电池给它补电。
按理说单装一个磷酸铁锂电池也行,但由于大量外壳已定型生产,装大容量如14500或18650型的磷酸铁锂电池放不下,就装个容量很小的14200吧。
小容量磷酸铁锂电量不足,于是不可充电的锂亚电池又不能放弃,总尺寸有限,换装个小的锂亚电池,同时存在。
由于OBU设备的数据线接口是非通用的,于是普通用户无法通过那个类似小USB口给设备充电。

但即使这样,很多设备5年电池仍撑不到,普通用户没能力拆开换电池,拆开也无法自己激活。发行部门也不高兴烦,一般直接报废。
近两年的ETC的OBU设备据说改进了,把外壳换了,可装大容量磷酸铁锂电池,那个不可充电的锂亚电池被抛弃了。
这东西成本大规模生产我估计不到50元,但卖给用户100-200元左右,这就是为什么发行部门喜欢报废原因。

即使有些是免费办理,说是社会公共承担,但最终羊毛还是来自于羊身上。

产生这么个世界奇葩产品的来由就是这样。

让我们为伟大祖国半桶水的专家们鼓掌!

网友:
ER14250锂亚硫酰氯电池,3.6V的,三棵串联给万用表用。9V碳电池新的也是10.8V。

网友:
让我们为伟大祖国半桶水的专家们鼓掌!

网友:
鼓掌鼓掌鼓掌鼓掌鼓掌

网友:
鼓掌鼓掌鼓掌鼓掌

网友:
现在新出的基本上都带蓝牙功能,用户可以通过手机自行激活,每年有3次的激活。所以我的第一时间牺牲了一次激活,拆开把防拆开关处理了,以后电子标签可以不用一直贴在挡风玻璃上面,随身携带,不用的时候放在家里。

网友:
内置不可充电的以色列产锂亚电池

网友:
如果是这样确实有点奇葩。

网友A:
专家不至于犯这这种错误吧,专家。

网友:
这个设备好像挺容易坏吧。我车上的正常用,我爸车上的就坏了

网友:
你这有蓝牙的还好,我的没有蓝牙的装车上没拆下过无故失效了,还得去银行激活真麻烦
手机联ETC的蓝牙要打开苏通卡的微信小程序联的,联上也没什么用,只知道是可以激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专家不至于犯这这种错误吧,专家。

“沧州铁狮子除锈,老君山金顶装避雷针”都是专家干的事!

网友:
做工看着挺好

网友:
蓝牙就是用来第一次激活使用的吧,手机上好像要装什么APP来激活

网友:
我的是比较早的一批,没有蓝牙功能。5年多啦现在还在用。

网友:
那个接口就是mini-USB,通用的

网友:
分析的不错,感谢分享

网友:
上周末刚PDD买了15元买了2节14250电池,把里面格挡打磨掉,正好能塞进去!拆开没拍照,和你一模一样,也是苏通,银行办理!

网友:
这个电池的设计难道不是为了高温环境下防爆的吗?我看过别人之前拆的有一个是电容加电池版本的哦,用锂电池应该每年会多很多自燃的新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