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信] 不能切4G网络了!多家手机厂商已取消5G开关,不过都留了一手...

楼主(2023-11-09):
多位用户反馈,自己的手机在更新系统之后,系统设置里的 4G 和 5G 切换开关消失了,只能默认使用 5G 网络。
有消息源表示,这可能是运营商的统一要求,目的为了提高用户的 5G 使用率。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取消 5G 开关了,早在 21 年 8 月,就有网友发现了自己的华为手机没有 5G 开关了。
微博用户 @曾一品v 2021 年 8 月 12 日抱怨称,自己手上的华为 P50 系列没有 5G 功能,最新华为鸿蒙系统升级后,直接把快捷功能区的“5G”开关取消了,都不知道自己的 P40 手机是否开了 5G 网络。
而华为手机产品线副总裁李小龙回复表示,去掉 5G 下拉快捷开关是中国三大运营商的统一要求,因为运营商发现很多用户买了 5G 手机但又关闭 5G 开关在用。
而这一次则是国内主流的手机厂商纷纷取消 5G 开关,三大运营商的客服也确认了这一消息。
根据第一财经的报道,中国移动 10086 负责终端业务的技术客服表示,“现在很多手机,包括很多搭载最新安卓系统的手机都是默认 5G 优先,隐藏了 5G(切换)开关,但很多手机可以在手机系统的‘开发者选项’里找到关闭隐藏的按钮。”
还有运营商的客服人员透露,现在很多主流品牌的手机在系统更新后都对 5G 切换 4G 的按钮做了隐藏,即便是通过“开发者选项”也无法打开。“像很多荣耀、vivo,OPPO 之类的,在开发者选项里都还能找到开关,但是部分手机厂商的新机型确实没有 5G 开关的。”
有手机行业人士表示,以后的手机也不会设置关闭 5G 开关。但这也引发了不少用户质疑。
有IT之家网友表示,部分地区 5G 网络覆盖还不完善,4G 环境反而相对更稳定。开不开 5G 网络,应该把选择权交给用户,而不是强制默认开启。
不过,也有IT之家网友表示,虽然手机厂商们关闭了 5G 开关,但是还留了个后门,在拨号页面输入一串“神秘代码”即可重新开启 5G 开关:
IT之家的编辑实测,在红米 K50 上输入代码后,虽然拨号界面没有任何反应,但是在设置中显示的确成功开启了 5G 开关:
IT之家在此附上目前主流手机品牌的开启 5G 开关的代码,只需要在手机的拨号页面输入,即可打开手机上的 5G 开关。
小米:
在拨号页面输入 *#*#54638#*#* 开启 5G 开关。
华为:
在拨号页面输入 #*#*2288#*#* ,打开【显示“启用 5G”开关】来开启 5G 开关。
备注:该代码在搭载了鸿蒙 4.0 的华为 Mate 40 下开启失败,但是也有博主测试可用,可能仅在部分华为手机上能够成功。
vivo/IQOO:
输入:*#*#2288#*#* 进入网络设置,选择 4G 优先模式,即可屏蔽 5G 网络。
魅族:
在拨号页面输入 *#*#3838664#*#* 开启 5G 开关。
OPPO / 一加 /realme:
目前暂时没有打开 5G 开关的代码,但是可以用语音助手来开关 5G。
例如在 OPPO 的手机上,可以通过语音唤醒小布助手,然后语音或手动输入指令“打开 5G”/“关闭 5G”,之后即可开启 / 关闭 5G 网络。
如果你用的是一些比较冷门的手机,也有开启办法,不过会更加麻烦一些。
在拨号页面输入 *#*#4636#*#*(vivo 等部分手机需要输入 *#*#4838#*#*)之后就会进入手机测试页面:
选择手机信息,进入后滑到中间位置,有一个“设置首选网络类型”的选项,可以选择仅使用 2G/3G/4G 网络,放弃连接 5G 频段:
如上图,GSM 代表 2G 网络频段,WCDMA 代表 3G 网络频段,LTE 代表 4G 网络频段。5G 频段的名字一般是 NR,回避 NR 这个选项即可。
另外,部分手机品牌还可以通过开启“开发者模式”的方法来打开 5G 开关。
一般来说,大部分手机都可以在设置中找到版本号,多次连击版本号后即可打开“开发者模式”,有的也叫“开发者选项”。之后在开发者选项中选择是否启用 5G 即可。
总的来说,虽然各家手机厂商关闭了 5G 开关的选项,但是普遍都留了一手,还是可以通过各种方法重新开启 5G 开关的。

网友:
这个问题我很敏感
5G耗电确实厉害,我让家人平时都选4G用,三星刚买来时下拉快捷记得有5G关闭?升级后没了, 但可下拉开省电模式关闭5G,这设置里还有5G4G3G2G和4G3G2G可选的

最近刚买了个手机,连设置里都没频段可选了,就是开省电、省流量模式都不能关闭5G
但测试5G数据、VoNR、待机等耗电情况,很惊讶,耗电比手上的老4G都省电,

你说的对,这肯定是运行商的要求,就算不是? 系统更新就有运行商更新这一快

从我刚买的手机测试来看,5G待机、使用的耗电现在运行商确实优化很多(比我的老4G耗电都小)

前二年购买的5G手机,不知软件升级后是否也优化?(应该也是,要不厂家不肯配合)

现在手机不能开壳换电池
只能连个USB表看充电停止后的,待机和使用耗电来估测
(有的手机充满后是只用适配器的电,有的可能还是用电池的电)

网友:
楼主和大家

如升级取消了这个开关?
可开省电模式看看,是否关闭了5G? 不同厂家不一样

网友:
為了我們口袋裡的几个钢蹦,富人们真是煞费苦心。

网友A:
21年遥遥领先就取消
那个时代运行商都没优化到今天是水平

遥遥领先这么配合运行商
怪不得这次运行商给遥遥领先4G载波聚合放水(4G下载超5G)

网友:
微博用户 @曾一品v 2021 年 8 月 12 日抱怨称,自己手上的华为 P50 系列没有 5G 功能,最新华为鸿蒙系统升级后,直接把快捷功能区的“5G”开关取消了,都不知道自己的 P40 手机是否开了 5G 网络。

这个或许是另一个问题?
没了5G开关,只要看顶上的天线接收是否显示5G,所有厂家都是吧
刚出的M60是基带不支持5G的

网友:
谢谢楼主的代码分享

不过普通人是没用也不会用的

只有我这种敏感人士太感谢你了

网友:
即使它没有了开关,但安卓还是有这个功能的,就是需要用代码进入。

网友:
各行各业都没正事啊。

网友:
5G如果操作不小心,流量消耗更快,加上各种app,很快就能 吸干你的流量费,,另外5G比4G省电 就是瞎扯,新款的芯片5G可能比老款的4G省电倒是真的

网友:
一直没感觉到差别,除了费用上

网友:
手机我就把握着落后一代用,我一把3G的手机3G卡刚换,新的手机是4G的配4G的卡。

网友:
无所谓 我现在用的4g手机4g套餐

网友:
不开5G运营商总是提醒

网友:
最可怕的是如果到了一个没有5g网络的地方而且手机没有自动切换回4g导致无法通信怎么办。

网友:
一切为了5G普及率这个政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1年遥遥领先就取消
那个时代运行商都没优化到今天是水平

你搞反了,是三大配合瑶瑶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搞反了,是三大配合瑶瑶

没搞反
是三大给遥遥放水

这种做法,被认清后.......?

网友:
去掉5G开关
不用担心没网络,手机都是5G、4G、3G、2G自动降级选的

楼主的代码设置太实用了
建议要省电的
联通开GSM、WCDMA
移动只能待机时开GSM,维持后台收微信,移动没3G,2G上网很卡

4G耗电大大高于2G和WCDMA
如只待机,二者差的不是几小时, 而是几天(我一直在用)